[电源]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免费得的垃圾车充拆解

楼主(2020-09-21):
外观看着还行,黄色塑料还是磨砂工艺,银色的是铝装饰圈

观察后可以从盖子下手

抽出电路板   负极弹片还留在里面

输入电容很小 50v 10uf

输出电容10v 100uf

芯片型号AD85063  资料见最后

电路板背面

全家福

总结:这是一个可以应急的车充,比没有好,

网友:
除了虚标输出2.1A,其他 都没什么毛病。

网友:
不算最差,比7805电路效率高多了

网友:
可以给低功率,低要求的设备用(如风扇)

网友A:
这东西能改输出电压吗?

网友:
这小电容和小电感,我觉得500ma都得累的够呛。

网友:
可惜的不是同步整流降压,零几年很多电脑主板CPU供电是同步整流buck降压,网上MP2307拆机芯片同步整流降压板才每片几元钱。

网友:
有钱就不用这个了,除非你缺那点小钱了

网友:
有一次在地摊1块钱买了4个这玩意。准备利用外壳。

网友:
谢谢分享。。。。。山寨货就是这样滴。。。。。。

网友B:
就是技术太老,两个三极管输出要1.4V 的压降,功率在这里被限制了。换成pmos 的输出,电流输出可以提高几倍。就是电流小,长时间输出2A肯定热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改输出电压吗?

看电路时可以的,输出5V反馈 ,直接分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技术太老,两个三极管输出要1.4V 的压降,功率在这里被限制了。换成pmos 的输出,电流输出可以提高几倍 ...

外接mos管扩流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嘉立创的赠品?没那么糟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