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饿死铅酸电池怎么激活

楼主(2020-09-21):
问一下饿死铅酸电池谁有办法激活吗,放置时间太久了,现在量只有3点几伏的电压,补了些补充液还是充不进去电

网友:
铅酸电池时间长不用,又没充好电保存就报废了。

网友:
手头还有几块7AH的,貌似没有好办法

网友:
就怕 过放电造成电压低了极板硫化内阻增大报废。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扔了,就算抢救回来,也用不久,铅酸电池就这个德行,没有办法!

网友:
扔了再买一个,闲得慌可以买一个带修复充电器试试,不过大概率钱扔水里了

网友:
常识问题,这种电池长时缺电,极板硫化,废了。

网友:
脉冲修复,正常使用后不能大功率放电

网友:
垃圾桶伺候最为妥当

网友:
饿死的铅酸蓄电池基本就报废了,救不活的。

网友:
过放必挂,换新吧

网友:
大容量的加水,提高到16V试试.电流调到0.5A限流
如果发热很厉害就算了.

网友:
救不活的,尤其是ups上下来的,和亏电存放超三个月的,没救。

网友:
我充电大半天,温温的。结果白做工。

网友:
先小电流慢慢充,等电池电压差不多正常了再慢慢提高电流等级,有的可以恢复。试试看。

网友:
扔了吧,不后悔

网友(2021-05-31):
我正在充一块0.36V的7AH电瓶,不知道有没有希望。

网友:
扔掉吧,能抢救回来是小概率事件

网友:
没内部短路的话补充蒸馏水,用极小的电流长时间慢慢充,然后再小电流放电反复循环几次。。。所以别折腾了

网友:
扔啥啊,以旧换新不就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