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改造一下搭火线

楼主(2020-09-21):
也有叫过江龙的,原装铝线的,打过一次车,线发热。
今天在工地顺了点16平的线,改进开始.......

楼主:
没有压线的,用40一下的大锤搞定,改日借个200W铬铁上下锡。

网友:
那吊坠到底啥呢 看了半天也没看出来

网友:
有一定的动手能力。顶一个。

网友A:
铁夹子镀铜   端子压不压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夹子镀铜   端子压不压没多大区别

松了就不好了。。。。

网友:
16平的线好爽啊!

网友:
原来也有一根铝线的,用过一次放了一年,再用就是打不着车。后来线拆了看全氧化成粉末了

网友:
谢谢分享。。。。也帮我顺些回来,媳妇的戒子还不够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压线的,用40一下的大锤搞定,改日借个200W铬铁上下锡。

我用T12焊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045&extra=

网友:
用6平的铝线连过电瓶,连上先充5分钟电,然后一把就着,一把打不着再等几分钟,不然线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T12焊接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045&extra=

我不相信,这也能焊好

网友:
这种线一般是铝镀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相信,这也能焊好

信不信由你啊 反正我是焊好了

网友C:
关键是能顺到铜线,
我是不会告诉你坛友送了我好几公斤铜编带的,25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能顺到铜线,
我是不会告诉你坛友送了我好几公斤铜编带的,25平

好几公斤也没几米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公斤也没几米呀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网友:
压接位置加锡有特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公斤也没几米呀

够用啦哈哈哈

网友:
打火线感觉6平方就差不多够用了,毕竟不长,短时间可以承受50A左右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