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这种没有螺丝的东西怎么拆?

楼主(2020-09-21):
没有螺丝,材质不是塑料的。

还有经常说的锤子大法开电源,是用利的东西抵住缝隙然后用锤子敲?

网友:
卡扣,左右拧一拧,让它轻微变形,说不定能打开,遥控器就能拧开,不行就撬

网友A:
这种有缝隙的,可以撬开的,里边是卡扣的,两侧的卡扣比较紧;另外没有缝隙的那种是超声波焊接的,里边没有卡扣,需要用大锤伺候,使劲敲击会裂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有缝隙的,可以撬开的,里边是卡扣的,两侧的卡扣比较紧;另外没有缝隙的那种是超声波焊接的,里边没有 ...

我看网上有人可以无损打开

网友:
弄个台式老虎钳,步进式压榨。

网友:
目测你这个用刀片都能撬开

网友:
这种结构一般 3种方式,
1,外形凹凸配合 加胶水固定
2,6个圆柱针配合6个圆柱孔 紧配合
3,超声波焊接
还有可能1二配合用,
一般壁纸刀之类的薄片探入缝隙 沿四周慢慢均匀撬开

网友:
最讨厌超声波焊接的壳,基本好难再次利用

网友:
这个不是塑料材质的难道是铝合金?

网友:
先找缝隙超声波焊接胶水的地方,再放一碗煮开的水里,然后赶紧取出放到小台钳慢慢加压。最后像苹果电源没反应的,只能上超薄金刚石砂轮和电磨切开,修好后用强力胶复原。九几年孩之宝的超人玩具有不少螺丝,可以加强力胶解决超可动关节松动,DIY改咯嘣加披风等,零几年后也学苹果电源超声波焊接,松动后修理难度大大提高,HotToys中动玩具和figma在2015年后学孩之宝不用一颗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