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TC和凯华鼠标滚轮编码器拆解

楼主(2020-09-21):
罗技G403鼠标通病,滚轮回滚,原因看细节图。原配凯华换TTC,看看拆解图,拆换过程中,明知是换9毫米的编码器,却装个10毫米的上去,二次更换。。。扎心。

网友A:
罗技也落魄到用编码器了?

网友:
图片拍得好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技也落魄到用编码器了?

楼主:
你也可以。

网友:
看来代工无处不在了

网友B:
我的罗技鼠标都是微动挂了,直接按不出来的那种,欧姆龙换成国产的华诺反而还耐用点,只不过手感没以前好。
话说,旁边放着的那枚特斯拉单元不错,音质应该很强吧

网友C:
想知道照片拍的这么清楚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照片拍的这么清楚的方法。

灯光+微距镜头+拍摄时手机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罗技鼠标都是微动挂了,直接按不出来的那种,欧姆龙换成国产的华诺反而还耐用点,只不过手感没以前好。 ...

很强的东西 不一定好听,好听的东西不一定很强

网友:
滚轮编码器润滑脂一般是绝缘体,我的两个双飞燕鼠标都是半年后滚轮失控,不过加了万能润滑剂能用两三年,公版的滚轮编码器元器件好配新的,好像联想横向滚轮是特制总成最难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罗技鼠标都是微动挂了,直接按不出来的那种,欧姆龙换成国产的华诺反而还耐用点,只不过手感没以前好。 ...

看来华诺的微动还可以。下次也买点华诺的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华诺的微动还可以。下次也买点华诺的微动。

注意图片细节。

网友:
罗技现在都堕落到用编码器了?

网友E:
我最讨厌这种大焊脚的零件,一堆焊锡还好多脚,拆半天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讨厌这种大焊脚的零件,一堆焊锡还好多脚,拆半天拆不下来。

二种拆解方法,一种直接把所有脚剪断。。。
另外一种把编码的金属外壳和主体分开,2个大脚和三个小脚分开拆焊。

网友F:
TTC有金色的编码器 那个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TTC有金色的编码器 那个耐用

网友:
罗技的光栅不是很好吗,机械编码器寿命不行,早晚都要坏掉~

网友:
这鼠标看着像山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