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GOLE高尔夫口红充电宝

楼主(2020-09-21):
容量2600mAh,充电不行了,没事拆开看看,感觉一般般吧。

网友:
山货般的做工,远离安全为上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质量好的应该有4055等专用充电管理芯片,不好的是限流电阻充电加保护板截止。后来的香水口红充电宝,可以改成DW03单芯片保护加ETA9635同步整流升压线性充电二合一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