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这块“未发烧而生”的主板是什么主板

楼主(2020-09-21):
捡到一块主板,不知道是小米什么上的主板,坛友有懂的不

网友:
应该是功放板

网友A:
wifi 音箱吧
不太可能是小爱同学,板子上没有麦克风接口
网络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 音箱吧
不太可能是小爱同学,板子上没有麦克风接口
网络收音机?

看着像,接口有power, spker,tvs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像,接口有power, spker,tvs

不算小爱同学,我拆过,不长这样子

网友:
智能音箱上的主板吧

网友B:
功放板,有Wi-Fi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有Wi-Fi接口的

也不知道怎么驱动

网友:
怎么感觉像蓝牙网关的!

网友C:
应该就是个蓝牙音箱,电源,喇叭,那几根插针应该是按键的插口。为啥肯定呢,因为功放的东西他都具备了。功放模块,散热板,左右声道的推动电容,天!他还是立体声,也就是说2个喇叭。这是啥音响呢。去小米官网看看有什么是2个喇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个蓝牙音箱,电源,喇叭,那几根插针应该是按键的插口。为啥肯定呢,因为功放的东西他都具备了。功 ...

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快破案了

网友D:
放淘宝以图搜图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貌似是小米网络音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淘宝以图搜图就知道是什么了

没这么先进吧

网友:
小米的蓝牙音箱罢了,一点都不是发烧音箱了

网友:
小米低音炮主板,型号MDZ-14-DA

网友:
小米的音箱低音炮主板。

网友:
小米第一代电视低音炮的主板,这个要24v接入那插头就有电了,输出大插头就一个低音炮,最小的那两个插头是led指示灯,我坏过买了一块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是小米二代电视搭配的家庭影院低音炮的板子   我家的用了五年坏了   现在还在家里躺着的

网友:
我家有一个,换过这个主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