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TC陶瓷发热的烤脚路拆解。

楼主(2020-09-21):
家里用的十年的烤脚炉不热了。
今天拆解下了 。
跟通常用的 发热管 。发热丝都不一样 ,是通过PTC陶瓷发热芯来供热的。

取暖器也不大。  最高只有20CM左右 。

里面坏了的PTC发热陶瓷芯片。 跟线断了 。用烙铁根本焊不起来。

铝板上面装了三个PTC 陶瓷芯片。

另外请教下各位大神   要想购买PTC 陶瓷芯片 区装上 。应该要买什么型号的?
看马云家 里面    不知道应该要买多少度的

或者说是多少w的

网友:
陶瓷片没破,还可以用,自己做个金属压片电极就可以啦

网友:
大概50到100瓦差不多够,再大的商家说成本高没做,我买过一个120瓦12伏10安PTC风扇加热器,没多久商家说只有50瓦,只能换货送双滚珠轴承小风扇。

网友:
剪个罐头皮压上

楼主:
金属片用普通的电络铁焊不住 。  用电热壶里面的插头也卡紧 容易掉。  所以干脆还是买一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