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包进水,电脑USB接口处可能进水,拆并清灰。

楼主(2020-09-21):
水杯没有拧紧,半杯水慢洒进入电脑包,笔记本电脑USB接口处附近湿了,可能会进水,还好发现的早,不然损失就惨了。
先忙把电脑擦干,手纸用了一些 ,回到家,没顾上吃饭,先拆开看看有没有进水,所幸没发现有进水痕迹,就是风扇太脏了点,顺便用电吹风冷风大档吹吹,就当清灰了。
装好开机,一次点亮!
万幸!感谢CCTV,MTV,所有TV。
图片上传失败。

上台

上台

侧面看看

侧面看看

工具盒

工具盒

请出神器

请出神器

取下来光驱处的硬盘

取下来光驱处的硬盘

打开了

打开了

后盖灰尘

后盖灰尘

风扇灰真大

风扇灰真大

上电吹风

上电吹风

网卡线开了

网卡线开了

清理后的

清理后的

安装好

安装好

开机

开机

网友A:
旧的也要去呀
才有新的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的也要去呀
才有新的来呀

这话对,但银子呢?

网友B:
清风扇灰用牙刷刷,吹风机吹感觉吹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风扇灰用牙刷刷,吹风机吹感觉吹不掉

不拔风扇插头容易电流倒入  烧配件

网友:
一看就知道不是贵价机了,做工一般般了

网友C:
突然发现笔记本的主板好小啊 要是全部占用了空间性能肯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发现笔记本的主板好小啊 要是全部占用了空间性能肯定好

至少运存条能升点级,超极本几乎是焊接芯片一体主板,最多只有M2固态硬盘可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话对,但银子呢?

你可以去偷去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对,但银子呢?

你家领导管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去偷去抢。

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教唆犯罪啊

网友:
拆开了赶紧清清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