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全民K歌麦克风疑难病拆修未果,求高人指点。

楼主(2020-09-21):
这个K歌麦克风是在早市买的,按电源键开机后,只能听到麦克风的声音(包括混响),无法放CF卡的歌曲,按“模式”键也无效果,无法连接蓝牙(主板上有蓝牙天线)。参照其他类似麦克风按键(如短按两次、三次进行功能调整等)均无效。拆机后,未发现电路板异常,重装后情况依旧,因此请教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固件掉了

网友:
先查供电再换晶振。。。
不行就换芯片。。。这个芯片也不知道有没有固件。。。

那个是TF卡,不是CF卡

这种开机应该有语音说话的。。。

网友:
做工也是过得去了,就是贴片用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开机是有声音的(英语:意思是:音频输入),麦克音量和混响都有,就是无法连接蓝牙或TF卡播放。

网友:
测试一下S6是不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