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拆修艾美特风扇,最后确定电机损坏,建议联系售后免费更换电机

楼主(2020-09-21):
同事一台艾美特FS4083R-16遥控型电风扇,购入三年了现整机已过保,但电机仍在保(电机保10年)。故障现象:通电电机转1~2秒就停,显示正常。
拆开后分别检查遥控板、电源板均未发现故障,初步断定电机故障,为了确认,找来一台相同型号风扇,调换遥控板和电源板测试,两套板子在正常机器上运行都正常,在故障机器上运行故障都依旧,据此可以确认是电机故障,建议同事联系售后免费更换电机,故障机现已送至特约维修店铺尚未取回。
看电机内部应该是铝线电机,但从价格上推断就不应该是铝线电机。

网友:
应该是铜线电机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放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拿出来就不动了,送了售后免费换了电机!

网友:
艾美特的质量也不太行,去年买的,才一年感觉风没有之前大了。

网友A:
换电源板遥控板就能确定电机问题?

主控板没换?

这种交流电机直接加220v测运转电流就大体知道有没有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板遥控板就能确定电机问题?

主控板没换?

人家都说了,找来一只相同的电机换上,正常工作。

网友:
这检修,不用这么麻烦,这电机直接通电就能确定是否正常了。检查下移相电容看看,这东西损坏的机率比电机绕组故障大多了。

网友:
老风扇电机都留着,不舍得扔,买了也没几个钱,以后买个便宜货换上去

网友:
纯铜线电机吗,不说说电机终身质保吗

网友C:
其实你们这样想想看,铝制线圈虽然缺点很明显,就是无法焊接,电阻略大,那么还有别的缺点吗?在工艺到位后,全寿命期间,坏的又有多少呢?
我们国家缺铜矿,铜基本都是靠进口,价格也偏贵,如果外国一直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还好说,贵就贵点了,至少不会价格上天,但是好几次美国是真的会拿铜价来要挟我们的!价格一下上涨5倍不是编故事的!
被宰了以后国家就开始推铝代铜了,在不是只有铜才能达到对应功能的部件(如空调管只能用铜),现在国家倾向于尽量采用铝,这应该是一种战略。
以前我也不能理解,总是以厂家缩水来判断,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这个是国家政策所致。所以,如果不是有特别要求,铝线就铝线吧,只要功能正常,大致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
家里一个塔扇放一两年也不动了,质量真心堪忧,还是带遥控的那种,严重怀疑把程序设定到一定时间就出故障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们这样想想看,铝制线圈虽然缺点很明显,就是无法焊接,电阻略大,那么还有别的缺点吗?在工艺到位后 ...

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50瓦铝线的话好像绕组横截面直径得4英寸以上,50瓦铜线绕组横截面直径可以小到3英寸,不改铜线绕组横截面换铝线,容易导致电机过热和机械特性过软。不过我不太喜欢带电子部分电扇,调速按动次数太多,主要实体店代理商偏贵北京300元起步,变频通常500元起步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都说了,找来一只相同的电机换上,正常工作。

您再看看,我回帖的时候作者没说电机换过啊,只说找了相同的风扇来(换了电源和遥控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们这样想想看,铝制线圈虽然缺点很明显,就是无法焊接,电阻略大,那么还有别的缺点吗?在工艺到位后 ...

铝线线径小稍微氧化很容易坏     粗线稍微好点    风扇不建议买铝线的   线径太小   容易坏

网友:
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烧灼痕迹,大概率是里面的温度保险丝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线线径小稍微氧化很容易坏     粗线稍微好点    风扇不建议买铝线的   线径太小   容易坏 ...

现在都是铜包铝。

网友:
铜线还是有不少的    便宜货一般都是铜包铝     我被铜包铝花线害过几次    现在看到花线都怕

网友:
还是直流无刷的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们这样想想看,铝制线圈虽然缺点很明显,就是无法焊接,电阻略大,那么还有别的缺点吗?在工艺到位后 ...

这种细小的铝漆包线,漆皮稍有破皮或者裂缝,就会氧化断开,在南方潮湿的气候,基本2年左右就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