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捡到一个金士顿4G的U盘

楼主(2020-09-21):
       路过废品回收站,进去逛逛,发现一个金士顿4G的U盘:

       似乎还是一个古董啊,附赠一个木头小牌牌:

       love bird:

      爱情鸟:

       撬开看看,果然算得上古董,2008年的产品,主控是AU6983的:

       还是双贴的:

        刮去易碎贴,大S的降级片,FBNL52ACGK3WG:

       连接电脑试试,绿色LED亮了,但是显示不能识别的设备,换个12M晶振试试,没有效果。焊下一片F、焊下两片F后试,是一样的结果!看来是AU6983挂了!
       想知道FBNL52ACGK3WG是不是正常的,将一片F焊到CBM2096主控板上,连接电脑,打开量产软件:

       识别出了F,点击开始,几分钟后量产成功,1.90G。

网友A:
上古时期的高仿货啊!
可以量产一下,早期的F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假冒伪劣金士顿

网友:
还是个假的

网友B:
会不会有珍贵视频照片什么的,想想就刺激

网友C:
都量产了,就算有啥啥啥门的,也看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量产了,就算有啥啥啥门的,也看不到了

应该搬板试试!也许有惊喜!

网友E:
我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古时期的高仿货啊!
可以量产一下,早期的F不是那么容易坏

量产工具都检测不到设备,怎样量产?

楼主:
应该是真品吧?毕竟F是大S的降级片!

楼主:
应该是真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有珍贵视频照片什么的,想想就刺激

你想多了,主控坏了,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量产了,就算有啥啥啥门的,也看不到了

电脑不能识别,主控挂了,只能拆F到别的主控板上去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搬板试试!也许有惊喜!

没有AU6983这个主控板,自然就不会有惊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嘻嘻嘻

什么也没有,量产之后一片空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都检测不到设备,怎样量产?

换个同频率的晶振试试,这玩意貌似很容易坏。坏了的话,插上只有灯亮,电脑检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同频率的晶振试试,这玩意貌似很容易坏。坏了的话,插上只有灯亮,电脑检测不到 ...

不认真看帖
上文中已经说明更换晶振无效!

楼主:
经过检测,发现USB接口的“D-”对地阻值仅150Ω左右,说明AU6983的确挂了,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电脑无法识别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