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电视电源板电浪涌冲击损坏

楼主(2020-09-21):
第三张图为明显损坏部分。周边电路是否还会有?损坏。

网友A:
不测怎么知道,而且你这个也不一定是电涌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测怎么知道,而且你这个也不一定是电涌的问题吧

我估计也不是电涌的问题,那个电阻是开关管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估计是烧了一串,不知道是PFC还是电源的开关管,应该不会只坏它。C8113电容也炸了。R8101也牺牲了。

网友B:
3.电源板电路图715G6973P

网友:
深水宝这板子不贵,没基础的修电源有点难,买一片拆机的怼上就是。

网友(2025-04-08):
引用 网友B:
3.电源板电路图715G6973P

715G6973-P04-006-002M
这个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