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的充电桩老是充不满电是什么问题?插220V那种

楼主(2020-09-21):
用自己的充电器充的,家里冲就可以充满,小区里冲的没充满就转灯了,这什么原理?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的

网友B:
电压不够  然后充电端输出电压可能也不够  所以美满就转疯了

网友C:
最终充电电流大了,充满之后需要保压一段时间,这样才充的满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  然后充电端输出电压可能也不够  所以美满就转疯了

问题他是220V的,直接插自己充电器的那种,220V电压会不够吗?不够的话充电器能正常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压不稳的

电压不稳不至于,感觉像是限制了电流,问题是搞不懂这个怎么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终充电电流大了,充满之后需要保压一段时间,这样才充的满一些

问题不是冲不满,是冲的很少,和自己家冲比最多1半。而且这货是220V直插的,是按时间冲的,又没有电压反馈,不存在保压问题啊

网友D:
有定时的,到了10小时自动断电。如果你的电池是锂电池,其中有一节电压达到了电池管理系统会断开电池,充电器电流会变小,这时候自动充电器会以为电池充满电了,会断开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定时的,到了10小时自动断电。如果你的电池是锂电池,其中有一节电压达到了电池管理系统会断开电池,充电 ...

本身就是定时的,时间没到就关电?这设计也是够脑残的
电池是铅酸电池,冲3,4个小时就转灯了,明显时间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不是冲不满,是冲的很少,和自己家冲比最多1半。而且这货是220V直插的,是按时间冲的,又没有电压反 ...

这是充电器设计的问题,看来只能救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充电器设计的问题,看来只能救急用一下

充电器还是充电桩的问题?现在都不让拉线充电,没地方冲啊

网友:
好像是在功率方面做文章的,有最大输出功率,和低于某个功率阈值就切断输出

网友B:
电压不够充电器也可以工作  转灯和限不限流没关系  你都能充电  说明至少充电器可以工作  先用万能表测一下插头断的电压和充电头的电压就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充电器也可以工作  转灯和限不限流没关系  你都能充电  说明至少充电器可以工作  先用万能表测一下 ...

唉……220V也能电压低,这种垃圾造出来就是祸祸老百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还是充电桩的问题?现在都不让拉线充电,没地方冲啊

如果你的充电器就是原装的,那就是充电桩的问题,估计是充电桩设计的定时断电,导致充电器保压时间不够,蓄电池虚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220V也能电压低,这种垃圾造出来就是祸祸老百姓的!

用万能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充电器就是原装的,那就是充电桩的问题,估计是充电桩设计的定时断电,导致充电器保压时间不够, ...

不是保压时间的问题,是根本没充满的问题,和正常充电时间比差了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能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有空去测下,家里老人的车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保压时间的问题,是根本没充满的问题,和正常充电时间比差了一大截 ...

还有就是会不会被别人拔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原来碰到过,是充电器到最后功率变小,充电端就自动断电了,有一次我电动车加装LED灯,用充电桩给电烙铁供电,供电1分钟就自动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