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咨询一下这个版型SM2258h和ps3111的供电

楼主(2020-09-21):
请问这个板子的几个dcdc分别对应哪处供电?泡水了烘干之后能用,现在认个没容量的盘符,工具不识别,用万用表戳了几下感觉是供电问题,应该是泡水导致阻值变了,查一下供电,但是这个没有ce跳线,丝印不像公版,所以对不上号

拆主控还掉点了,这要是报废就太可惜了

还要一块ps3111,供电不是sot23封装,问问供电芯片各个脚的定义

网友A:
万用表蜂鸣档,一头接电感,另一头接测试点

测试点就是颗粒VCC,颗粒VccQ,DRAM VCC(通常目测就知道)

那剩下一路,就是给主控核心供电了

总共就四路供电

按照这个方法测试,完全不需要同样的板子你都能定位用途

网友B:
这个板子真是好,耦合电容也多,免跳线,太方便了,可惜金泰克后来就不出这个板子了,对了既然拆了就量一下土狗在哪里,好像不是背面的R23

网友:
呵呵, 估计报废了,你没有原理图,基本都是靠蒙,这玩意蒙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蜂鸣档,一头接电感,另一头接测试点

测试点就是颗粒VCC,颗粒VccQ,DRAM VCC(通常目测就知道)

那dcdc反馈路的r1 r2怎么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真是好,耦合电容也多,免跳线,太方便了,可惜金泰克后来就不出这个板子了,对了既然拆了就量一下 ...

国庆回家研究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dcdc反馈路的r1 r2怎么找呢?

很简单啊

电感输出端,连着的电感就是R1和R2,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电路。低端产品全部都是这样设计的,一个电阻一头连着电感,另外一头接另外要给电阻和DC芯片。然后连着的另外一个电阻接地

通常就在DC芯片的周边(部分板子因为空间问题,可能会设计在背面,但肯定就在附近)

通常只要测量电感输出电压正常,就跟这个电阻没关系。通常那个电阻也不会坏,除非你要自己调节电压(例如VccQ你要从1.8改成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

电感输出端,连着的电感就是R1和R2,就是一个电阻分压电路。低端产品全部都是这样设计的,一个 ...

大佬,补了一个3111的板子,那个芯片有6脚有8脚的,都是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补了一个3111的板子,那个芯片有6脚有8脚的,都是什么型号的啊 ...

8脚(DFN 3x3-8L)的一般可以用SY8003ADFC、G5719CRC1U代换

6脚DFN(2x2mm),这个多的是。SY8030DEC、XCA201A06BCR这些都可以代换

网友:
58H的土狗找到了吗

楼主(2020-11-03):
引用 网友A:
8脚(DFN 3x3-8L)的一般可以用SY8003ADFC、G5719CRC1U代换

6脚DFN(2x2mm),这个多的是。SY8030DEC、XCA ...

还有2258xt上用的qfn10 dcdc一般可以用什么代换呀

网友(2024-02-22):
引用 网友A:
8脚(DFN 3x3-8L)的一般可以用SY8003ADFC、G5719CRC1U代换

6脚DFN(2x2mm),这个多的是。SY8030DEC、XCA ...

大佬,固态接反了烧了两个5脚的芯片,5脚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一般可以使用什么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