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威联通TS-453A加个USB无线网卡,解决房间没有布网线问题(TL-WDN7200H开箱)

楼主(2020-09-21):
搬家后有个房间没有拉网线,而威联通NAS又要放在这边,原来想着能否利用路由器的中继功能,无线中转有线,不知能否实现?看了下我以前的TS-453A简单拆机,也无法用内置网卡,看来只能用USB WiFi网卡了,NAS添加外置设备件最重要的是查兼容性列表,比如外接UPS之类的,官网都可以查询,方便大家,我直接给个链接
用于 TS-453A 的 USB Wi-Fi:
厂牌型号无线网络标准QTS 最低版本备注点赞
TP-LINKTL-WDN7200H (Ver1.0)802.11a/b/g/n/ac4.3.4
60 Likes
TOTOLINKA1000UA802.11ac/b/g/n4.3.3
3 Likes
D-LinkDWA-182 (H/W v:C1, F/W v:3.06)802.11a/b/g/n/ac4.3.3
4 Likes
TOTOLINKA2000UA (Notice: Do not support TOTOLINK - A2000UA v1 or later versions.)802.11ac4.3.3
0 Likes
ASUSUSB-N13 (HW:B1)802.11b/g/n4.3.3
6 Likes
EDIMAXEW-7822UAN Ver:1.0A802.11b/g/n4.2.1
2 Likes
EDIMAXEW-7722UTN V2 Ver:1.0A802.11b/g/n4.2.1
2 Likes
D-LinkDWA-172 AC600(HW:A1 FW:V1.00)802.11a/b/g/n/ac4.2.1
3 Likes
NetisWF2190 (AC1200)802.11a/b/g/n/ac4.2.1
1 Likes
D-LinkDWA-160  Ver:B2802.11a/b/g/n4.2.1
2 Likes
TP-LINKTL-WN823N  (v1.2)802.11b/g/n4.2.0
6 Likes
ZyxelNWD6605802.11a/b/g/n4.2.1
0 Likes
TP-LINKTL-WDN3321802.11a/b/g/n4.2.1
1 Likes
NetisWF2505802.11b/g/n4.2.1
1 Likes
NetisWF2120802.11b/g/n4.2.1
0 Likes
NetisWF2111802.11b/g/n4.2.1
0 Likes
MercuryMW150U802.11b/g/n4.2.1
0 Likes
EDIMAXEW-7711USn802.11b/g/n4.2.1
0 Likes
ASUSUSB-N53802.11a/b/g/n4.2.1
0 Likes
NetcoreNW360802.11b/g/n4.2.1
0 Likes
ASUSAC51802.11ac4.2.0
2 Likes
MercuryMW150UM802.11b/g/n4.1.0
1 Likes

考虑到要千兆网速、信号强度、稳定性。。。。。。那就选个最贵的吧!
普联WDN7200H支持802.11ac,价格249,2.4G速度能达到600Mbps,5G会更快些,这个最重要了,因为之前有线连接都是千兆的,NAS嘛,存了大量资料,不然后面拷贝文件会让你跳脚。当然你要是对速度没要求且对价格敏感,可以试试水星MW150U,150Mbps网速,价格便宜。

淘宝下单,很快第二天就送到了

TP-LINK TL-WDN7200H包装盒正面

包装盒背面

附件

这个底座很重,是金属的,买这个网卡也是考虑到有这个底座摆放无线网卡方便些

相对现在那些隐藏式的,这个无线网卡体积还是很大的

侧面的WPS按钮和散热孔

底部,看了一下版本,还好是Ver 1.0,不然按坛友们说的缩水三贱客是版本越高缩水越严重

天线可以180°展开

插到底座上看看效果

连接到威联通NAS背面的USB接口(注意要支持USB3.0的蓝色接口,如果连接到USB2.0接口速度会严重下降)

开机(注意网线要先插上)

等进入系统后,打开威联通后台控制面板、网络与虚拟交换机、网络选项、Wi-Fi、开启USB Wi-Fi

因为我们选购的是兼容USB网卡,威联通系统已经内置驱动程序,所以能即插即用

右侧已经扫描到路由器信号了

选择我们需要的WiFi名称,勾选“自动连接”(必选)

输入WiFi密码

已经连接上了,但是感觉哪里不对?What!速度才144Mbps?不应该啊

先检查下路由器,我用的是极路由B70拆机图),以前电脑用无线只是上上网,频宽模式选择的是自动,我们将其更改为HT40

5G信道的宽频模式改为HT80

同时将路由器信号强度改为4级(最强)

这时候再看连接的5G信道速度已经达到867Mbps(后面测试与2.4G实际拷贝速度差不多)

2.4G信道速度达到300Mbps

还是没有达到无线网卡宣称的1300Mbps(5G)和600MBps(2.4G),因为这个路由器不支持802.11ac,所以也就无法测试更高的速度了。

随便复制一个美女瑜伽的视频(马赛克是必须的),速度约22MB/秒(2.4G信道),5G信道速度相差不大,可能是隔着一堵墙,而且距离稍微远点还不太稳定,有时才几兆,可能是信道干扰的缘故,毕竟现在WiFi信号太拥堵了。

网速不是很稳定,偶尔速度会降到几兆

看到有些用户说这款无线网卡发热量比较大,我实际测试空闲状态47°左右。

忙碌状态约58°(22MB/秒 满速复制5分钟后测量,室温27°)。手摸外壳不会感觉烫手,总体觉得发热量可以接受,长期工作能胜任。

目前已经用了几天,NAS与路由器之间隔了一层地板(上下楼),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没有断线的情况,除了拷贝速度在22MB/秒,只能先凑合了,看来下一步要换一个更快的无线路由器了!

另外使用过程中发现如果更换了USB接口,可能下次开机会无法自动连接到路由器,这时候可以用网线连接,进入NAS控制台重新配置WiFi密码之类的就好了,以后就不需要插网线了,除非你更改了路由器密码。

总的来说,有条件的话NAS还是尽可能用有线网络,不然就无法享受千兆的极速快感了。

后续更新:
上面说的NAS开机无法自动连接到路由器问题比较频繁,不断调整设置都无法彻底解决,没办法,只好更换了一款老的无线网卡,问题解决。

威联通TS-453A使用问题相关汇总:

QNAP威联通TS-453A开箱简拆并安装系统图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威联通QNAP NAS 1块硬盘扩充到2块硬盘做RAID1图解教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7299
继续给威联通QNAP NAS扩充到4块硬盘做RAID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13845
威联通NAS与其他NAS快速备份迁移文件数据的方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01640
威联通NAS使用FTP备份同步数据时出错Bad port number or service is not available(解决)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70628
竟然不小心把威联通NAS强制关机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6943
网上邻居访问NAS碰到的问题(不允许一个用户使用一个以上用户名与服务器的多重连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89474
给我的APC Pro550 UPS配了个QNAP TS-453A NAS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91312
威联通桌面应用图标消失?我的解决办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69887
威联通QTS照片时光屋相册开启人脸识别功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34632
威联通系统更新失败,更新文件格式错误。错误码: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81
Hybrid Backup Sync备份同步软件更新到3.0版之后编辑同步作业系统错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266
威联通系统更新失败,更新文件格式错误。错误码:4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81
威联通偶尔启动进不了系统,显示卡在SYSTEM BOOTING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1119
威联通TS-453A播放4K高清测试及HybridDesk Station本地显示功能试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955
威联通QNAP-QTS系统设置优化,提高开机及运行速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380
不正常关机之后NAS硬盘出现警告:Current Pending Sector,还能继续用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123
威联通NAS RAID5阵列更换硬盘步骤图解,西数红盘有坏块,数据安全第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276
拆解威联通QNAP TS-119P NAS,待机电源改电路修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96
给威联通TS-453A加个USB无线网卡,解决房间没有布网线问题(TL-WDN7200H开箱)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908
提醒:威联通Malware/QuLog和通知中心不支持火狐浏览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124

网友:
TPLink家产品给我感觉就是比较“稳”,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也挑不出什么大毛病来,适合不爱折腾的人

网友:
还是要有线稳妥,无线的话旁边信号太多干扰太严重了,像我家旁边信号太多了,2.4G几乎没什么用,不管用什么路由都无法超过30M。

网友:
网速不稳定大概率是usb网卡的芯片太热降速了,之前有个水晶的usb网卡差不多一样的问题,拆开贴了个小散热片之后速度就非常稳定了,如果塑料外壳都有五十度的话,内部芯片估计得破百,传输速度大概能跑到50兆每秒
普通5g的wifi上限也就这些了,除非设备都支持160兆赫兹。

网友(2020-11-19):
那么大的家伙,只通过USB接口行连接和固定,会不会影响稳定性,影响USB口寿命?

网友(2023-08-14):
其实不在兼容列表里的USB网卡也可以用的,只要是免驱的都可以,插上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