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诡异的SM3268AB修复记 附工具

楼主(2020-09-21):
是这样,从坛友@fanallen手里兑换的U盘,之前用网上找到的量产工具做了启动盘但是失败了,用uDiskToolbar也失败了,变成0MB,后来就不识别了,然后坛友发来的工具有密码,打不开,估计又是“某产吧”论坛的杰作,鄙视一下,自己摸索成功修复。其他坛友兑换了U盘的可以使用这个工具制作启动盘。

首先,网上教程短接方法有问题。应该短接LED的负极和电源负极,而且应该一直短接到量产工具提示Pretest才能松开,否则过一会就会提示“设备断开”,然后要打开设置,把Force DDR的勾选取消,否则会提示“不支持DDR”,其他设置就是选择“Erase Good Blocks Only”,设置好CD盘的ISO文件就行了

然后过了两个小时,就量产成功了,完整性校验测试通过

附毛子网站下的量产工具,再次鄙视“某产吧”论坛

不限速网盘:https://306t.com/file/22262267-461957622

已成功:

网友A:
城通你说不限速?出了名的广告盘,蓝奏才是不限速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城通你说不限速?出了名的广告盘,蓝奏才是不限速好吗

小文件不限速,分享资源的赚点小钱我觉得不可耻,而且城通的广告都可以用adblock拦截

网友:
你从坛友买的,怎不跟他要MPTOOL就好了。
你的人也很好了,发不用币的连结,速度慢也没多大的档,没差别。
现在大家都不讲,有工具也捂著,习惯就好了。

网友:
不好意思,@garyjohnson,给你发的版本是我买3268主控板的时候,卖家给的,我也忘记了有解压密码就直接发给你了。早知道我重新压一个没密码的给你。
白天工作忙,有时忽略了坛友的回复,也请见谅。

网友(2024-07-05):
是不是这个样的

网友(2024-08-08):
我的3268AB量产完是好的,只要从USB口拔下就又要重新量产,不知道什么原因,在tools里选Mutiple Erase isp 也能好,但是一拔下再插上又不行了

网友(2025-02-21):
早点看到你的贴子就好了:而且应该一直短接到量产工具提示Pretest才能松开,否则过一会就会提示“设备断开,早点看到这个提示我就不用走弯路了,分享经验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