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福禄克15B腐蚀清理

楼主(2020-09-21):
fluke福禄克15B腐蚀清理。电池漏液把主板腐蚀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刮开清理干净,用细铜丝飞线连接线路,上绿油紫光固化,就可以了

网友:
用碳性电池应该会好些的

网友B:
我手上还有两套,准备搬板,有一个彻底废了,转盘都没有铜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腐蚀的地方刮开清理干净,用细铜丝飞线连接线路,上绿油紫光固化,就可以了 ...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还有两套,准备搬板,有一个彻底废了,转盘都没有铜路了

转盘完了就沒法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