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电动车有必要上锂电吗??

楼主(2020-09-21):
想买个国标电动车,原配铅酸电池(说是天能超威随机),总价估计1700左右。

店里可以换锂电(超威),大概加价三四百元。容量应该是一样的吧。

没啥特别需求,不知道有没必要换锂电??

网友:
没换的必要。除非你需要天天提着电池上楼充电。

网友:
我的自己改了48V60安时的,成本1850,全是自己动手,LG的单体三元锂,山路60公里没问题

网友:
电驴都是应付短途交通需要而已,除非送外卖快递,不然没必要上锂电,后期维护成本不低哦
按需配置吧

网友:
我买的锂电池,挺好的

网友:
这种电池在脚底下的卸电池不方便就不用换了。

网友:
看那么多电动车电池着火的案例了,除非特别的需要还是不要上锂电了,另外就是在家里充电的,感觉更是不要上锂电了,毕竟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什么也不如安全重要。如果不是跑长途的话,还是弄个小一些的铅酸,拎楼上充电也不会有多重,实在不行就分两次拎

网友:
楼上4位了,加➕我5位了都不建议你锂电,更不要家里充,安全第一,

网友:
错了,楼上6位

网友A:
锂电主要用于充电不方便 需要提到家充电的 换锂电也就是10AH不回给你大容量的  一组也就五百来块钱  铅酸12AH比锂电容量多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主要用于充电不方便 需要提到家充电的 换锂电也就是10AH不回给你大容量的  一组也就五百来块钱  铅酸12 ...

很赞同你的观点

网友B:
麦鹰国标车,999¥带超威12ah电池,支付宝里面搞活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麦鹰国标车,999¥带超威12ah电池,支付宝里面搞活动

有链接吗?

网友:
不追求超长续航的,不建议换锂电。
换锂电一般都是需要超长续航,电池仓又不够大的。或是需要拆电池上楼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

过几天有两百块的大额券,抵扣后999¥,这个价前些日子卖掉好多,支付宝出行

网友:
建议上锂电池,铅酸电池太容易坏。
锂电池垃圾可能寿命也短,至少比铅酸好的多。
至于着火什么的一般不会,只要不是劣质的电池加上BMS,还有不合格的充电器。
动不动说电池着火的,想想自己每天用的手机,笔记本,还有家里面的音响台灯手电筒啥的,都着火了吗?嗯?

网友:
换钛锂电池

网友:
等坏了再换。锂电能自己打造的话还行,成品的显得贵些。怕着火就用磷酸铁锂吧。可是冬天不比铅电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