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VB写了几个小程序

楼主(2020-09-22):
用VB写了几个有趣的小程序,现分享给大家:

程序分别如下:
1.阻容降压计算器
2.密室逃脱小游戏
3.摄氏华氏温度转换器
4.准驾车型查询

程序运行界面如下图所示:

温馨提示:阻容降压计算器需要程序目录下的“RC.jpg”文件才能正常运行,请不要删除或遗漏该文件。

网友:
哈哈 我也只会VB6.这玩意的IDE  win10兼容性都不好

网友A:
10mF电容为什么是0.69毫安?

网友:
哈哈,真的是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F电容为什么是0.69毫安?

是nF,已修改

网友:
看到这个让我想起了 北京浮生记这个老游戏。。。期待能做出来像末日商旅那样的游戏你!

网友:
突然想运用一下自己微弱的python水平,用tkinter做个小软件了。。。
vb6以前也稍微学过,但是兼容性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上个自行车驾照看看

网友B:
红色的标题栏不好吧,红色标题是危险,黄色是警告,做程序应遵守规范,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标题栏不好吧,红色标题是危险,黄色是警告,做程序应遵守规范,个人看法。 ...

标题栏颜色是win10自带颜色

网友:
我之前也用的VB6,后来转用vb.net以后基本就不碰VB6了,除了VB.NET有些东西没法实现的才继续用
比如套壳IE,.NET版本的根本没法用

网友:
经常到一大堆电路板上找色环电阻,对环又不太记得住。能不能写个APP,用手机拍照后,对色环自动标注?

网友:
这些小程序非常不错。尤其是“RC降压计算器”程序,对那些不会玩阻容降压电路的有一定的帮助。
那个“准驾车型查询”程序,对那些想驾驶车辆的人也有一定的帮助。

10月24日 程序员节

网友:
大项目团队合作一般用java  自己做简单的应用和数据分析 就用python  我用得最多的就是python和易语言,其实语言万变不离其中,不同的语言只是规则和特点的不同而已,

网友:
现在用VB6很少了,真要用就改VB.NET或者C#吧,拖拉控件写窗体程序一直没变化,就是控件事件名字有变化

网友:
咋写的?外行请教一下老大!能不能把程序啥样拍几张图片我看看!老是听说程序程序就是没见过程序啥样的!

网友:
VB已经彻底凉了,VBA倒是澎湃发展.

笨拙的java由于大数据的火热开始焕发青春

古老的c/c++雷打不动占据前三

python搞掉了大多数脚本语言

js闷声发大财成了最受欢迎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