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特斯拉原厂充电桩,台达代工

楼主(2020-09-22):
有幸可以安装特斯拉的充电器 拍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器没有包含转换功能的,就是一个单片机和车里面的充电器握手协议,然后打开接触器,把220或者380的电送进车里面的逆变器 ,可以支持220伏7000瓦的功率,或者380伏十一千瓦的功率。六平方的线有点发热,有条件的话直接十平方走起。

网友:
我还以为是使用IGBT作开关的,原来不是这样

网友:
昨晚刚在小区另外片的地下停车场看到过。

网友:
交流充电要igbt干什么,只是通讯验证板加接触器

网友A:
貌似没有漏电保护哦,胶皮电缆破损了怎么搞

网友B:
大厂的板卡和用料确实不错,另外可能考虑到充电桩用电环境会比较恶劣,滤波电解的耐压不是400V或450V,而是比较少见的500V。

网友:
特斯拉找谁代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漏电保护哦,胶皮电缆破损了怎么搞

前级供电箱里应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的板卡和用料确实不错,另外可能考虑到充电桩用电环境会比较恶劣,滤波电解的耐压不是400V或450V,而是 ...

而且还是红宝石。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谢谢分享。名牌厂家的产品就是看着舒服。

网友:
台达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台达代工的还有啥说的。一流了。

网友:
感觉这布局好乱

网友:
看上去主要有个像接触器模块,单片机芯片应该是通讯。不过外面的充电站都是商业电价不实惠,最好配一个220伏输入1600瓦电源适配充电器,从一楼或平房取电实惠些。

网友C:
哈哈还是台湾威武,只要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厂家都找台湾企业代工,国内的航嘉不挂级啊哈哈,所以说整天喊口号是没卵用的,科技实力不是喊口号

网友:
这里面哪来的逆变啊,就通讯认证而已,充电部分应该都在车上

网友:
这线有点细,做工不如byd的车充。。。

网友:
这个还不错,有些国产的是继电器走pcb板的然后又过锡不够很容易烧

网友:
台达也有不合格货了,做工和布局走线真的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台湾威武,只要是稍微高端一点的厂家都找台湾企业代工,国内的航嘉不挂级啊哈哈,所以说整天喊口号 ...

恩  民国这点比较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