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模拟摄像头用的画面分割器

楼主(2020-09-22):
公司翻出来的,坏的,功能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两个画面合成在一起,当然有几个方式选择,左右,上下或者画中画。拆看看,貌似做工还凑合,不过国产设备的通病,长时间工作都得热死。

网友A:
这是十多年前的方案了, 现在用DM5885 这种方案的了. 散热片都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十多年前的方案了, 现在用DM5885 这种方案的了. 散热片都不需要

四个摄像头合成汽车全景视角的有没有解决方案?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摄像头合成汽车全景视角的有没有解决方案?大佬

DM5885是AV信号,现在效果不怎么好,可以选择海思方案的走TCP/IP协议...

网友:
,这种是做什么用途的?监控还是什么?模拟的,分辨率看样子不高,同轴7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