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插上硬盘,电脑就反复重启。不出系统进度条就重启。

楼主(2020-09-22):
请问大师门,这种情况是硬盘哪个元器件故障造成的?换块新硬盘就启动正常。

网友:
会不会电源供电不行了?

网友:
不是硬盘问题,而是主板问题或者电源问题!

楼主:
换块新硬盘就启动正常。

楼主:
请大师们指点下是硬盘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应该是模式设置问题,bios设置的模式跟系统需要的模式不一样,一般xp要ide模式,win7以上可以ide或ahci,但安装系统时使用那个模式后就不能随意再更改了,更改后必须重装或修复系统,再打上驱动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模式设置问题,bios设置的模式跟系统需要的模式不一样,一般xp要ide模式,win7以上可以ide或ahci,但 ...

插上坏硬盘bios ,都进不去?

网友:
单独找个电源供电试下,我感觉像是硬盘供电不足呢。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硬盘损坏了,开机会出来一串英语,换一块硬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