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地上的架子工为什么很多用大艺这个牌子。

楼主(2020-09-22):
最近认识个朋友是工地上的架子工,我问他们用什么扳手,他说他们都用大艺,问他为啥用 ,他也说不清,说别人都用所以他也用,这个大艺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网友A:
大艺?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艺?没听说过。

对呀 ,我也没听说过 所以有点奇怪

网友:
一线工人讲究性价比,实惠好用就行。各地都有不同的不知名但实用的品牌。

网友:
你丫是来这里做广告的吧

网友:
我一个朋友和同事都用大艺的电动工具,本地卖工具的推荐给他们的。

网友:
通用(公模)方案便宜,电池用国产一线品牌耐用

网友:
工地上的糙活儿不需要什么精致的工具,便宜够用就行。比方说,你买个2000块的电锤可以用三年,我买个500块的只能用半年,坏了就换呗,丢了也不心疼。工地上没那么多讲究,搬砖挺累的,挣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点。

网友:
价格实惠,性价比高。结实耐用。

网友:
市场选择的结果!施工队老板不是傻子,选大艺,耐用性价比最高,其他的要么贵要么质量差,贵的,赚的钱还不够买电动工具,谁用? 差的干不了活!所以大艺刚刚的!

网友:
大艺的还可以啊,我这边工地上用的就基本上大艺的,只不过没人保养,废了好几把

网友B:
大艺款20V电池已经成了国产杂牌的事实标准,另一个20V电池事实标准是牧田款

网友:
架子工用大艺的本来就多啊,100-300价位左右的锂电线下市场被大艺吃掉很多的,主要是价格打开的市场,电芯相对于同价产品用得还算靠谱(基本都是国产一线的10C),配件便宜,通用型强,主机价格线下优惠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款20V电池已经成了国产杂牌的事实标准,另一个20V电池事实标准是牧田款 ...

国产公模机器20V平台用的都是牧田款电池?

网友:
要追求便宜淘宝廉价的电动扳手的多得是     质量也都差不多的   也没见经常坏!  可能是电动工具店给推广的吧     大艺厂家塞钱了

网友:
大艺的电扳手也不算便宜的,比很多牌子都贵出不少,一个电池都200块够别的牌子一套了,一般的牌子才150块就有一套了

网友:
普及率有点高  ,之前也有见过别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公模机器20V平台用的都是牧田款电池?

你这个问题好奇怪,我明明说的是大艺款和牧田款

网友:
大艺贵吗?哥哥大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