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开源!基于ATmega328P白菜白光T12控制器 全新UI界面

楼主(2020-09-22):
T12焊台控制器功能介绍 T12 Quick Heating Soldering Station featuring

*烙铁头温度实时监测
*PID温度控制
*可以通过编码器进行控制温度
*短按编码器进入短时升温模式
*长按编码器进入主菜单
*手柄震动检测(需要手柄含有震动传感器)
*手柄连接检测(通过判断烙铁头温度是否能够被读取来实现)
*定时器设定 - 随眠,关机时间
*可以测量主控芯片电压以及温度
*在OLED上实现信息显示
*支持无源蜂鸣器
*允许设置不同烙铁头的温度校准值
*设置被保存在EEPROM,掉电不丢失
*允许热插拔烙铁头,并弹出烙铁头配置选择菜单
*芯片过热以及低电压报警
*更好的实时温度条以及实时功率条
*拥有过渡动画
*内置屏幕保护程序
*屏幕翻转设置
*内置英文、中文、日文语言包
*开机密码设置

*声明:本项目源于https://github.com/wagiminator/ATmega-Soldering-Station采用CC3.0协议共享 保留署名并允许二创。此分支最新版本v1.6L是基于原项目对UI进行重置,关于硬件部分的制作请转去原项目!项目的软硬件资料全部开源,是不用花一分钱就可以获取的!

软件v1.7功能:
1 更好的ui,增加非线性动画,模拟数字滚轮
2 主界面拥有温度条,功率条
3 界面可以选择精简(模拟数字滚轮)和详细
4 可以设置常规,休眠以及提问3组不同的温度参数
5 设置休眠,关机,提温的计时时间
6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控制模式,pid包括在内
7 可以自定义屏幕上下翻转(新特性)
8 声音设置
9 支持焊头震动感应
10 支持保存5组不同焊头的温控数据
11 欠压报警 (感谢坛友 甘草酸不酸 提供的建议)
12 芯片组过热强制提醒
13 提供多语言设置
14 感谢 千年板蓝根 优化部分图标15 更好的翻转设置操作

编译安装:

*注意:确保已经安装最新版本的arduinoIDE可以在Arduino中文社区论坛找到下载地址

第一步:下载最新的项目https://github.com/wagiminator/ATmega-Soldering-Station

第二步:安装依赖库

第三步:验证编译项目程序

使用上传:ArduinoIDE会编译程序后自动上传到你的nano开发板,届时你的nano开发板将充当一个Arduino-ISP编程器!可以给我们的T12焊台控制器编程
连接Arduino-nano 和 T12控制器

回到我们的T12ArduinoIDE中,工具-编程器-选择Arduino as ISP

先烧录引导

以上作完了正式开始烧录程序了 对着设置

项目-使用编程器上传

出现这个窗口时需要按T12上的复位键才能正常的上传程序

若毫无意外,你的T12控制器将在上传结束传出 哔~ 后成功点亮!!!

烙铁手柄接线-参考

开关-DC-航空头-接线参考

电源规格要求

楼主:
Q&A
Q1:无法上传程序,并且芯片明显发热
A1:可以检查焊接,首先明显发热可能是电源存在短路!排除短路后可以检查供电引脚,接着检查ICSP接口道MCU上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最后检查晶振!这里建议焊接完成确定无误后用洗板水或者酒精刷几遍板子,多检查几次焊接,问题多半能解决

Q2:成功开机,但是无法通过按下编码器呼出主菜单
A2:可能是没有焊接蜂鸣器导致的

Q3:成功开机!但是主界面芯片标识闪烁,芯片温度显示500+,同时伴随着刺耳的警报声
A3:可能是几颗100n的电容没有焊接好,导致AREF引脚输入标准电压值异常

Q4:可以开机,但是没有温度读数并且烙铁头自己不受控升温
A4:请检查MOS管附近原件是否焊接异常或者损毁

Q5:可以开机,但是没有温度读数
A5:请检查MOS管附近原件是否焊接异常或者损毁,运算放大器、MCU之间的回路是否虚焊
Q6:可以开机,但是异常卡顿!具体表现为温度控制界面转动编码器时温度控制光标滚动不流畅!甚至需要长按编码器数十秒才能进入主菜单!
A6.1:请检查晶振及其附属元器件
A6.2:需要先写入Bootloader,再把t12控制程序写入t12控制器!否则会引起一系列异常!!!

网友:
请收下膝盖

网友:
支持原创,支持开源。学习中。

网友:
不会玩这个单片机,还是顶一下

网友:
教程很详细,谢谢啦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加下st7565的屏幕驱动或者st7735的屏幕驱动,丰富选择。还有好多个328,尝试仿制个

网友:
是我喜欢的单片机,可惜Arduino无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加下st7565的屏幕驱动或者st7735的屏幕驱动,丰富选择。还有好多个328,尝试仿制个 ...

空间不足了!除非写几个版本的程序

网友B:
附件传个网盘呗
论坛m币太贵了

网友:
atmega328似乎比stm8贵很多,而且比gd32/mm32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传个网盘呗
论坛m币太贵了

上面有作者开源地址,里面不用币

网友C:
大神有多余的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有多余的套件吗?

主板要吗?

网友D:
我想问一下编译出现这种情况咋解决 redefinition of 'void setup()'

网友E:
这个搬运别人的开源项目也可以评精华吗?  精华这么不值钱了?

创天蓝修改的固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mp;unique_k=LiOe54
立创开源平台国际站:

https://easyeda.com/wagiminator/z-solderingstation-smd-v2

GITHUB:
https://github.com/wagiminator/ATmega-Soldering-S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搬运别人的开源项目也可以评精华吗?  精华这么不值钱了?

创天蓝修改的固件:

我写上传程序的教程我有错?上面没有来源地址?用得着你这样点评?本是开源我已经提供原作者的地址并且提供烧写程序的注意事项,有本事你写!不要在这里逼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编译出现这种情况咋解决 redefinition of 'void setup()'

截图看看,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