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10pro电池

楼主(2020-09-22):
这手机都支持65瓦快充了,算下来,15安多,3c多倍率充电了,用了2个接口来保证导线与接快,头够电流。寿命相比慢充是会少点的!不知道这电池高倍率放电有没有问题,比如2c或3c放电

网友A:
隔壁厂商已经120瓦快充了,使用6c电池

网友:
800次后,容量还有80%?

网友:
寿命300个循环

网友B:
我k20PRO用15w快充不超过100次,平时晚上都用450ma老古董充电器充电。原本4000现在容量剩下320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k20PRO用15w快充不超过100次,平时晚上都用450ma老古董充电器充电。原本4000现在容量剩下3200了 ...

我的也是,不过N4s和Z17mini电池质量确实不行,连500毫安慢充一两年后电池鼓包导致烧屏,最后彻底没电池配件才买华为荣耀20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壁厂商已经120瓦快充了,使用6c电池

我到是不关心能做多少瓦充电器,只是想知道这类电芯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k20PRO用15w快充不超过100次,平时晚上都用450ma老古董充电器充电。原本4000现在容量剩下3200了 ...

怎么测的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的容量?

有个英文版 软件可以测。还有一种USB 电压表 充入电量。

网友:
4.45V 高压高倍率电池。没看到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厂家也没有给出理论寿命 2红米有一款低端手机打的广告,充电800次后,还有80%的容量。3 好像只有苹果手机,看到充电次数和实际容量,其它手机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不过N4s和Z17mini电池质量确实不行,连500毫安慢充一两年后电池鼓包导致烧屏,最后彻底没电池 ...

华为电池好像是日本产的,小米手机都是国内,并好几个厂家。

网友:
老婆的vivo x20一直用5v2a的充电器使用,3年后感觉衰减不大,没用过9v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的容量?

系统电池记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k20PRO用15w快充不超过100次,平时晚上都用450ma老古董充电器充电。原本4000现在容量剩下3200了 ...

你都会说了,平时晚上用,就是说你平时都是充过夜的啦?对吧。那电池肯定不耐用啦电池每一晚都不断循环充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都会说了,平时晚上用,就是说你平时都是充过夜的啦?对吧。那电池肯定不耐用啦电池每一晚都不断 ...

你以为电直接加在电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会说了,平时晚上用,就是说你平时都是充过夜的啦?对吧。那电池肯定不耐用啦电池每一晚都不断 ...

不过晚上充电 弄个小定时开关机,这样避开机状态下放电又充电。但电池寿命电池本质有关呀,充电电路已经设计好不会过充。

网友:
我都是用5V2A的充电头充过夜。——尽量少用快充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都会说了,平时晚上用,就是说你平时都是充过夜的啦?对吧。那电池肯定不耐用啦电池每一晚都不断 ...

450ma不充过夜?最差的情况也要五六个小时才能充满。到天亮刚刚好充满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应该能大功率放电吧,大功率放电时不明显发热的范围内就可吧,再就是看电极的大小

快充伤不伤电池不知道,但深充深放是比较影响电池寿命的,浅充浅放用的久,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电池循环两三百次就损耗很大有些就很小的损耗的原因(循环次数是累计到电池容量为一个循环)

网友:
拆开看看保护板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