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一个迈科MW8209的量产工具,已经下载好多个都不适用

楼主(2020-09-22):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C2AC9015 - MXIC MX30UF4G28AB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512MB

已经下载好多个都不适用,对应最好的是MW8209_6208E量产工具_1.1.2.3(20110105),可以发现是512M的。

网友A:
去毛子的网站下吧很多的

顺手下了一个它那边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毛子的网站下吧很多的

谢谢你啊,我试过1.1.2.5检不到的,后来在本坛下的1.2.0.9好象好一点,但依然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
搞掂了,笨办法在此分享一下:就是勾选“禁止自动选择”后,手动一个一个地试512M的选项,终于找到一个能成功通过的(MT29F4G08AAA(1)这个)。

网友(2021-10-01):
引用 楼主:
搞掂了,笨办法在此分享一下:就是勾选“禁止自动选择”后,手动一个一个地试512M的选项,终于找到一个能成 ...

谢谢老哥,抱着试试的心态选择你这个。成功了

网友:
上面的有一个误区,就是不识别:经过我的实验,超过winxp的版本,都需要右击使用管理员运行才能识别到盘,并且,其实这个工具适用于早期8209,最新的应该是2018年版本的8209版本,你们搜一下,论坛里有分享的

网友(2022-06-17):
谢老哥,抱着试试的心态选择你这个。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毛子的网站下吧很多的

顺手下了一个它那边最新的

这个还有解压密码,请问密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毛子的网站下吧很多的

顺手下了一个它那边最新的

解压密码多少

网友(2023-04-22):
能问下 哪里下载吗????什么版本

求助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Generic Flash Disk 2.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5136 PID = 4678

设备供应商: Generic
 设备名称: USB2.0 FlashDisk
设备修订版: 1000

产品制造商: Generic
 产品型号: Flash Disk 2.0
产品修订版: 2.60

 主控厂商: Micov(迈科)
 主控型号: MW8209(MXT6208E)
闪存识别码: C8DA9095 - PSMC(力积电) PSU2GA30BT - 1CE/单通道 [SLC-2K] -> 总容量 = 256MB

 友情提示: 在对该盘进行读写操作前,请退出本工具并重新拔插该盘!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micov.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PSU2GA30BT x 1片/通道 x 1通道

网友(2024-02-18):
不断短接,不断试,始终都还是8M大小,唉,放弃了

网友(2024-10-28):
引用 网友A:
去毛子的网站下吧很多的

顺手下了一个它那边最新的

发文件不说密码,坑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