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电池电压为0了怎么激活?(求助)

楼主(2020-09-22):
各位大侠,小弟从淘宝撸了一块插卡的手表,不包好的研究价来的。到手看是新货,但是电池电压测了一下才0.8v,过了一会儿再测又成0v了,请问该如何激活?网上搜了一些,怎么说的都有,以前曾经给手机电池激活过,就是USB线插到充电头一后,另外一边直接剪断,拿线头直接怼到电池的正负极上,过一小会儿就好了,可以正常充电了,这个可以同样操作吗?电池小,不想太麻烦拆来拆去,空间比较小。求各位高手给支支招。

网友:
要绕过保护板直接接电芯的正负极,激活也用不了多久,干脆换一个电池吧!

网友:
如果有可调电源就省事儿些,
开始用极低的电压,
每隔一段时间调高一点儿,
保持电流不超过一定数值就行

网友:
绕过保护板,充电芯,冲一会电压稍微上升到3.8以上基本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最后还是把这个板子拆下来,电池拿下来跳过保护板充的,3.85v了,明天准备重新焊回电池,继续鼓捣。再次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助!

网友:
万能充了解下

网友:
锂电一般是小电流补充到2.5v以上,然后再0.2c充满,看看掉电压不,不掉的话一般问题不大,掉电压可能就有晶枝短路,可以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