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电源板 上 这个色环电阻 淘宝没有用啥代替

楼主(2020-09-22):
朋友家的55寸TCL 液晶电视  电源板   没反应了 拆开一看  这个电阻烧了   在一测 场管 也短路了     保险也烧了 保险和管都找到了      就是不太懂这个色环电阻 是多少w  多少欧姆的  淘宝也没找到一样的 大师帮我看看还有  这个电阻 是通这个场管的   新人小白

这烧了 场效应管也短路了 不过管找到了

这烧了  场效应管也短路了   不过管找到了

这是没拆的样子 这个电阻直通 场管脚

这是没拆的样子 这个电阻直通 场管脚

拆掉电阻和 管子的全图

拆掉电阻和 管子的全图

保险也烧了 也找到了

保险也烧了  也找到了

网友:
这个电阻用0.05欧3瓦的就可以,但烧了这么多电源驱动芯片多半也挂了,你试机的时候最好串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先不要上功率管,检查一下吸收电路,起动电阻,电源芯片正常才上功率管,祝你好运!

网友A:
电流检测 应该是0.27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检测 应该是0.27欧姆。

我用色环计算是20.8 有点懵

网友B:
我看怎么应该是0.2欧的

网友:
是不是过流取样电阻,对照电路再核对一下。

网友:
电流检测电阻0.27欧姆。红紫银,后面两环不管。

网友C:
TCL=太差了!谁碰谁糟糕!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C:
TCL=太差了!谁碰谁糟糕!

的确  最近又修个65 寸tcl  横流版坏的

网友:
看着像0.2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怎么应该是0.2欧的

如果没有可以用0.22或者0.15代替

网友(2022-05-04):
55寸TCL 液晶电视  电源板

把电视型号和电源板号帖上来,也许可以直接查出来。

网友(2023-03-06):
30多年前买过一台TCL29寸的电视机,这台电视机里面减配严重,电路板的元件有很多都空着没装上去,后来专门烧掉行管,发执严重,电路板发黑,后来再也不碰 TCL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