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下这种带pcb边孔的模块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0-09-22):
请问下这种带pcb边孔(经过大佬指点,叫做邮票孔)的模块怎么拆下来,这个模块坏了,我是要更换这个模块。
只有白光电烙铁。

就是图中这个无线模块,4周都有孔。

网友:
这叫邮票孔,只有电烙铁可以堆锡,也可以边撬边拆。

网友:
风枪或是铜线绕成长方形,堆锡!

网友:
这个是无引脚的贴片元件(模块),在只有电烙铁的情况下,只能用堆锡的方法拆。手脚要快,最好有两个人,两把洛铁、两把镊子配合做。

网友:
燃气灶小火烤一下,镊子推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找个吸锡器,应该能省不少事

网友:
下面板子不要情况下可以煤气灶烤一下,要下面板子那建议风枪

网友:
风枪最快, 反正下面的不要的直接暴力拆

楼主:
还是不要自己动手了,准备找电脑店维修师傅出马更换。

网友:
堆锡堆锡,然后就是耐心,一点点儿撬下来

网友:
单烙铁拆这玩意一定要耐心,千万不要用力撬,否则邮票孔掉焊点就尴尬了

网友:
这种PCB设计学名半金属化孔,建议用热风枪拆比较好拆些,要不很容易将半孔的铜箔拉掉

网友:
如果下面没有东西,可以考虑用电热板烤……

网友:
2边有还好说,能用烙铁搞,4边的,烙铁搞不定

网友:
四边都有,加热台或者风枪或者四把烙铁俩个人

网友:
用塞尺,先熔化一点,然后把薄塞尺塞进去隔离,就拆下来了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795529

网友:
这个一把烙铁恐怕不行,或者自己用铁皮做个四方形的烙铁头

网友:
风枪就可以了,烙铁有点难度

网友A:
首先得刀头,温度别太高,这种硬拆注定是要很长时间的,320温度慢慢拆,怕的是伤焊盘。
    嗯,曾经350度拆过一片,底板的阻焊都烧糊了,FR4的基板黑了,焊盘肯定掉了。
其次是勾刀,或者手术刀片。如果有吸锡带最好。

刀片塞缝里,用刀柄的重量自己往上翘就可以了。
四面焊盘的,从焊点少的一面开始,先用吸锡带清理掉,没有就直接刀片塞缝隙,弄好一面变成三面焊盘。
继续刀片从清理好的一面塞进去,自己找感觉。
接下来补锡拖长边,一边拖一边往里塞刀片。

-------------------------
如果是多层板,或者底下有大面积铺铜,散热孔之类的。。没招,上风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得刀头,温度别太高,这种硬拆注定是要很长时间的,320温度慢慢拆,怕的是伤焊盘。
    嗯,曾经350度 ...

在电脑城维修店借了风枪,一下就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