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带模块,还有“uvw”的是个什么板子

楼主(2020-09-22):
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上的东西

网友:
三相无刷电机的三组线

网友A:
只能看出是BLDC的控制器,看不出是哪里的电机,工业上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看出是BLDC的控制器,看不出是哪里的电机,工业上居多

为何会有个光敏?

网友:
只能说,这是个有控制面板的驱动器,而且所驱动的电机不大,从24V电压就能看出

网友:
会不会,
是电动窗帘???

网友:
上电,接个硬盘电机试试

网友:
0瓦特-30瓦特          嘎嘎

网友:
遥控启动 不错啊

网友:
UVW是无刷电机的三项三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