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样的钟吗?

楼主(2020-09-22):
挺喜欢这样的钟,放在桌子上看时间挺方便。
有人用过吗?

网友:
建议买得力的,走时比较准。不要买杂牌,这种便宜的杂牌走时差太多

网友:
可以用RX8025T替换晶振,走时比一般时钟都准很多

网友:
LCD这种就算了吧,没啥意思
最近看好LED的,但是功耗大不少,也没有价格合适的,一个个都死贵

网友A:
我现在放在床头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钟,不过是蓝色的,有温度湿度,3节7号电池很耐用,起码一年没换过电池了,两个缺点:1是夜光太亮了,不过已解决——自己在LED上串个电阻调到适当亮度,2是闹钟设置不是很方便,这个没法改。

网友:
这种钟不错,字比较大,一直在用,但是准确性参差不一,去年做推广比较厉害,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放在床头的就是一模一样的钟,不过是蓝色的,有温度湿度,3节7号电池很耐用,起码一年没换过电池了, ...

好像很容易坏的。

网友:
买过两个正方形的那种,都不是很准,有个时间差的离谱

网友:
我有两个,挺好用的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用斑马纸连接的几年老化之后你敢打开就给你脸色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用斑马纸连接的几年老化之后你敢打开就给你脸色看.

可是目前有什么质量好的呢?

网友C:
买个这个吧,蓝牙功能我基本不用,就当个闹钟使用,走时很准

网友D:
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18650充电版的,但是这家伙很不好用,所谓的三组闹铃只能三选一,声音大小不可调,背后开关是机械开关很容易误触,最烂的就是闹铃了,闹一会儿你不管的话他就自己停了,那意思你起不起床和我没有关系,反正我已经叫你了!奇葩中的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这个吧,蓝牙功能我基本不用,就当个闹钟使用,走时很准

上面的一排按键是干嘛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一排按键是干嘛的?

模式切换(蓝牙模式、tf卡模式、收音模式),开关键,设置键,音量+-,歌曲+-,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给女儿买了一个,18650充电版的,但是这家伙很不好用,所谓的三组闹铃只能三选一,声音大小不可调,背 ...

我买的这个蓝牙音箱,设置好时间这已经过了2个多月了时间还是准的,设置了闹钟,闹钟铃声为播放TF卡的歌曲,每天早上到点就播放歌曲,你不按它它绝对不会自己停。

网友:
前几年买 了个北极星的,想着是个大牌子。结果没用多久显示的数字就变得很淡,要特定的角度才看得清,直插电源也一样,找客服也解决不了,后来就买了个指针式的。

网友:
很早以前流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式切换(蓝牙模式、tf卡模式、收音模式),开关键,设置键,音量+-,歌曲+-,亮度+- ...

能不能按一下就自动报时间?

网友(2020-10-27):
买过,特难用。不建议买,可以买那种插电的床头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