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神 慧荣工具不能识别容量

楼主(2020-09-22):
如题
主控 慧荣3527
闪存 闪迪32G 两片双贴
问题  扫描看得到U盘插入 下面看得到65536M   上一片时显示32768
就是上面怎么都不显示容量 一直都是0  是不是根本就不支持或者是怎样  本人对这个纯小白  求教各位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你没量产怎么显示?

网友B:
量产工具没你颗粒的参数,尝试自己添加后量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量产怎么显示?

谢谢  量产直接报红   产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产工具没你颗粒的参数,尝试自己添加后量产看看

回头添加试试  谢谢

网友C:
看图上量产工具能识别使用的固件版本,说明是支持的,看下量产报红色是什么具体错误把settings里边贴出来看看配置有么有问题

网友D:
12年的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上量产工具能识别使用的固件版本,说明是支持的,看下量产报红色是什么具体错误把settings里边贴出来看 ...

大概是没有芯片ID信息  但是添加闪存ID量产也不不成功    进度条大概跑得有10几分钟   有空再搞了  现在是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年的量产工具???

胡乱下载的 没注意

网友E:
这个闪存带锁,慧荣搞不定。可能安国能搞,缺点没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闪存带锁,慧荣搞不定。可能安国能搞,缺点没速度。

谢谢指导    怪不得   添加ID   能认F型号都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