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调开关电源和小台锯,国产Wii电源

楼主(2020-09-22):
高价收了个小台锯,带了两个可调开关电源,做工嘛,大家来说说吧,
电源铭牌这样,可我没找到换插头极性的选择,关机再开也没有,
可能是另外的配件来实现吧,

不同档位有指示灯,好评,

老人家眼睛看不清,

下了两个螺丝就开了,正面东西不多,一排线是指示灯,
电压切换开关在板上,

该有的好像都有,

另一面是整块铝板,就不拆了,应该有芯片吧,

下面是小台锯,用上面的电源,调压实现调速,

大铝块,

轮子,皮带,没试用呢,空转了一下还可以,

下面是个Wii电源,原来电源是110伏的,上家另外买了一个国产用,
很轻,没输出了,拆开看看,没找到问题 ,

没螺丝,用夹子夹开了,还行啊,

奇葩的是,变压器下面有个断线的电感,,,,,
我说摇着响呢,

电感拿出来了也没好,难道是电感引起短路烧了变压器?
没带电走线路呢,没空,

谢谢观赏。。

网友:
做工还是过得去了

网友:
第一个电源铭牌上一个英文单词(information)给拆成了3段,据此判断应该是寨货。但电压切换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不知道靠不靠谱。至于极性转换,不用想那么复杂了,可能原来就配个转换头而已。

网友A:
这款台锯本身就设计不允许反转啊。因为旁边那个钻头夹是正丝,高速反转的时候会松开。锯片除了这种锋钢锯片是不分反正的齿,木工锯片大部分都分反正,反转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台锯本身就设计不允许反转啊。因为旁边那个钻头夹是正丝,高速反转的时候会松开。锯片除了这种锋钢锯片 ...

我的nidec无刷电机做的电磨经常正反转没事,用的是12级3乘50毫米杯头螺丝,加了六个螺母互相对紧,虽然换电磨片麻烦些,但是有防松作用。第二个nidec无刷电机弄了个东成电钻手紧夹头上去,缺点是螺纹胶粘住的,没找到合适联轴器转接东成电钻东成电钻手紧夹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nidec无刷电机做的电磨经常正反转没事,用的是12级3乘50毫米杯头螺丝,加了六个螺母互相对紧,虽然换 ...

他这个台锯,旁边设计的还有一个钻夹,三爪那种。不是单纯夹锯片的。

网友:
emi共模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