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比阻容更缩水的LED灯来了

楼主(2020-09-22):
连电容都消失了感觉和那种大点的机床指示灯没啥区别
“牛点照明”,几个月前的某宝特价版红包还是积分兑换产物

楼主:
优惠购外形几乎一样的索地5W LED灯,就靠谱多了,从小孔里看到恒流驱动的变压器

网友:
直接靠电阻降压?

网友:
我家里在用五个这种降压的灯,你可别说,效率真高

网友:
这也行?50Hz的闪烁什么感觉?不会炸吗?

网友:
估计寿命会很长。只是费眼

网友:
功耗全在电阻上了

网友A:
如果电流控制得很小,,他的寿命应该很长很长的

网友:
以前觉得阻容垃圾,,以后连阻容都高攀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流控制得很小,,他的寿命应该很长很长的

和那种机器用的大指示灯差不多,没有长时间点亮过,不过亮度不高

网友:
准确来讲,这叫电阻分压

网友:
阻容都不是真的很容易崩了吧

网友:
不能当台灯照个亮可以了

网友:
当楼道灯用没问题

网友:
这叫一桥飞架南北

网友B:
至少有整流桥芯片,父亲在网上抢购过更坑的玉米灯,一半反着串联,另一半正着串联,连限流电阻都没有,不过可以当厨房厕所灯应急用。

网友:
可以点亮就是灯

网友:
没得问题,再说也便宜,坏了直接换

网友:
插线板的电源红灯指示,大多是一个电阻串LED发光,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有整流桥芯片,父亲在网上抢购过更坑的玉米灯,一半反着串联,另一半正着串联,连限流电阻都没有,不过 ...

玉米灯拆过一个是普通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