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专家看看这个金泰克s300固态硬盘还能不能救了

楼主(2020-09-22):
用时间也不长,通电时间也不多,写入次数很少,为啥就坏了呢?分区能看见,文件能访问到,不能格式化,不能删分区,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吧

是不是这个开卡必须插硬盘盒里面通过USB口才行?我想试试能不能修好

网友A:
用2256工具跑一下rdt再开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256工具跑一下rdt再开卡就行了

能否说详细点,我刚下载一个软件,硬盘插主板上,软件没反应,是不是要插硬盘盒里再通过USB插电脑上

网友A:
找个usb硬盘盒,短接圈上的两个焊盘再连到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usb硬盘盒,短接圈上的两个焊盘再连到电脑上

多谢专家详细讲解!您觉得我这个硬盘问题大不大,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半天劲修完了没多久又坏了!还得找个硬盘盒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usb硬盘盒,短接圈上的两个焊盘再连到电脑上

专家说说我这个硬盘的做工用料还可以吗?性能怎么样啊?我这是捡的一个主机不能启动,发现是硬盘问题,里面的是amdx4CPU七彩610显卡,看里面的灰尘应该没怎么用过硬盘咋就坏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专家详细讲解!您觉得我这个硬盘问题大不大,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会不会半天劲修完了没多久又坏了 ...

会的,能用多久这个谁也说不好,2d tlc本来就脆弱,你这还是黑片
sata接口也可以开卡,但是比较麻烦,所以还是建议花二十多买个盒子一劳永逸
接着上楼,固态硬盘用料没什么,主控板都那样,闪存是黑片,比较差劲了,建议不要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的,能用多久这个谁也说不好,2d tlc本来就脆弱,你这还是黑片
sata接口也可以开卡,但是比较麻烦,所以 ...

直接插主板上的接口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