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全网首拆美的浅月系列6W吸顶灯

楼主(2020-09-22):
搜了一圈,没找到怎么拆的帖子,就自己动手拆了
美的浅月系列6W吸顶灯

尺寸:17*5.3CM,光源:白光,适用面积:2-5㎡

安装说明书

开始拆了,拧开背面2颗螺丝

顶开左右两个卡扣

用力打开

电源

电源

电源背面

铝基板

6颗1w的灯珠

透镜+灯珠板

全家福

20年7月生产的

透镜

5700K的色温,是比较舒适的光源,4.9元还是很值的。

网友A:
比欧普6W那款划算,都是塑料壳,这个还好装点

网友B:
5元钱不到,哇塞简直要钱不要货的节奏来了

网友C:
总觉得透镜有点浪费亚克力塑料不可再生资源,应该用仿流明灯珠独立透镜加无影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欧普6W那款划算,都是塑料壳,这个还好装点

嗯,可以直接装在86暗盒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元钱不到,哇塞简直要钱不要货的节奏来了

是的,如果再领3元农场红包,就可以1.9到手,现在农场红包不好领了,没抢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觉得透镜有点浪费亚克力塑料不可再生资源,应该用仿流明灯珠独立透镜加无影胶固定。 ...

可能出于成本考虑吧

网友D:
嗯,以前美的10w的买过,还在吃灰中,
积压太多了

网友E:
几块钱倒是不贵,塑料底盘既不利于散热,也没法更换带磁铁的灯盘,唯一好听的说法是安全,问题是装上去平常摸不到,漏电不漏电没啥关系,成本降了多少也不好说,还不如几块的40cm鸟巢好歹铁盘子,故一直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倒是不贵,塑料底盘既不利于散热,也没法更换带磁铁的灯盘,唯一好听的说法是安全,问题是装上去平常 ...

灯壳+灯盘才4.9,多撸两个,坏了就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以前美的10w的买过,还在吃灰中,
积压太多了

10W的是神灯,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