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洋垃圾台达版65W山寨苹果24.5V/2.65A充电头

楼主(2020-09-22):
你以为只有我们上寨?不、不、不其实洋鬼子也有山寨这不洋垃圾来得山寨货拆了给大伙见识见识这个拿在手上就比原版的要轻一点,标签印刷颜色不一样其他看不出有啥区别

外观

开拆

无损拆开外壳完好

屏蔽罩相对真台达比较简单(原装大面积紫铜)这个只有一片铝

背面一小块黄铜片

与外壳无打胶(原装的打好多胶)
主板正面看着还不错和原版几乎一样散热用的是黄铜原装的是紫铜散热片大小和形状也和原装不一样(设计上应该差不多就是用料差点)

板子背面和原装比好像也没省什么原件

接地端没有接线原装的是由线的

保险丝

安规电容,有字面被电感挡住看不到型号

两级EMI电感

高压整流桥有黄铜散热片散热标签页被EMI电感挡着了型号未知

高压滤波电容400V 120uF

这有三颗磁珠作用未知原装的好像没有这玩意

开关管同样有黄铜片散热型号被挡着看不到

开关管散热片上还有热敏电阻估计是高温保护(原本是贴着黄铜的我拍照扒拉出来的)

双817光耦

变压器和原装好像差不多

输出整流管用铝屏蔽罩散热型号还是被挡着看不到

输出滤波电容两颗470uF

输出电感

背面

IC

整齐来说这个山货还是比较良心的做工和原装差别不大用料差一些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目测不是山货,如果是山货,没必要做工这么好?我都做山货了,怎么赚钱怎么干?山货要是有这能力,就不会做山货了。这个应该是缩水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不是山货,如果是山货,没必要做工这么好?我都做山货了,怎么赚钱怎么干?山货要是有这能力,就不会做 ...

原件上没有缩水主要是屏蔽罩和散热用料不一样还有就是这个打胶特少,应该是山货原装台达主板上都有台达标就算缩水标不可能缩掉的,只能说鬼子做山货做得比较认真

网友B:
哈哈,这个山货做工真是可以的。质量也应该比国内的山货强很多,但是确实没法与真货比较,总是有一些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山货做工真是可以的。质量也应该比国内的山货强很多,但是确实没法与真货比较,总是有一些差异。 ...

说明鬼佬做事认真啊都山寨了还做工这么好就是用料上差些

网友:
最好做到比原装更强

网友C:
山寨已经有这等做工了,果然是一日千里了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山货,不是台达版而已,这个有好多版的不是每个都是台达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已经有这等做工了,果然是一日千里了

这个不是国内的山寨货是个洋上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已经有这等做工了,果然是一日千里了

可是外壳上有台达的标啊这个怎么解释啊,主板上反而没有台达的标了

网友D:
这个算良心山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算良心山寨了~

绝对是良心山寨,国内的山寨不可能给你这样堆料的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不同厂家的代工产品,看用料工做工,这是真家伙啊。。。。。

网友:
做工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这个估计是不同厂家的代工产品,看用料工做工,这是真家伙啊。。。。。 ...

可是外壳上有台达的标啊主板上反而没有台达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外壳上有台达的标啊主板上反而没有台达标了

台达外包。。。然后仍然是“台达”产

网友:
良心山寨货

网友:
做工用料还不错啊……应该是不同版本吧

网友:
看板子跟三星版的很像

网友:
台达早期产品,DAP8A DS001组合  在台达产品里比较多,估计是低价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