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3V升压3.3V,3V升3.3V稳压芯片,500MA输出

楼主(2020-09-22):
3V升压3.3V,3V升压3.3V芯片,3V升压芯片,3V升压ic,3V转3.3V,3V转3.3V芯片。

PW5100是一款高效率、10uA低功耗、低纹波的同步升压IC,

PW5100输入电压:0.7V-5V

PW5100输出电压:3V,3.3V,5V固定值,最大开关电流1.5A

PW5100外围简洁,仅需要2个贴片电容,一个贴片电感(1uh-4.7uh)即可。

3V升压3.3V电路图: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500MA测试

3V

0.6A
3.28V
500MA

2.5V

0.75A
3.23V
500MA
空载3.29V
输出电流加大,

输出电压变小。

2.2V

0.9A
3.21V
500MA

2V

1A
3.16V
500MA

1.8V

1.25A
3.09V
50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0.907V

0.21A
3.26V
50MA
0.9V输入测试

0.887V

0.45A
3.21V
100MA

0.857V

0.83A
3.12V
15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V

0.96A
3.09V
200MA
  1V输入测试

1.03V

0.5A
3.21V
130MA

1.05V

0.25A
3.26V
7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16V

1A
3.05V
250MA
  1.2V输入测试

1.19V

0.56A
3.20V
170MA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1.5V

1.28A
3.04V
400MA
  1.5V输入测试

1.5V

0.65A
3.21V
250MA

1.5V

0.37A
3.25V
150MA

网友A:
为什么3V要升到3.3V?单片机在3V同样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3V要升到3.3V?单片机在3V同样可以正常工作。

纽扣电池的3V和两节干电池的3V时,都会随着电量降低,电压也降低,一般在1.8V-3V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的3V和两节干电池的3V时,都会随着电量降低,电压也降低,一般在1.8V-3V范围, ...

如果是干电池供电,研究这个不如换个低压的单片机实在,1.8v-3.6v供电,功耗还能更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纽扣电池的3V和两节干电池的3V时,都会随着电量降低,电压也降低,一般在1.8V-3V范围, ...

要是2节干电池串接,降到1.8v ,就可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