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06年的安泰信TPR-6005H可调电源

楼主(2020-09-22):
手头有个06年的安泰信TPR-6005H可调电源,一直用的蛮好,最近调电压时出现跳变,怀疑可调电位器不良,拆开看看,果然是可调电位器不良,正好手头有同规格的换上即可。外观

合格证,06年6月出厂

内脏,线比较凌乱

变压器

功率管散热

主板,线太乱

前板

就是这个电位器不良

感觉做工太差,不过用的还行

谢谢观看!

网友:
60v5A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可以了,用了10几年,说明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了,用了10几年,说明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用的不多

楼主:
还可以,就是噪音有点大

网友:
价格决定品质啊

网友:
就不算那么垃圾了,便宜货将就一下

网友:
看着里边  乱糟糟的一团

哎。。。

网友:
60V电压,算是成品可调电源里电压比较高的了,可以满足更多的使用场合。5A的最大输出电流虽然稍低一些,一般使用也差不多,如能达到7.5A或10A左右那就更加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