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移花接木合体好,论廉价集成吊顶平板灯与美的吸顶灯的结合

楼主(2020-09-22):
距离产生美

这是一个拆解系列贴,分为灯体及分段开关2部分,本次为灯体部分。
事情缘由是想改造卫生间长明灯,4平米的卫生间本已有配套原装欧普10W集成吊顶平板灯,亮度足够,可平时又有开长明灯的习惯,10W有点浪费了,于是在卫生间里增加了1个8W球泡的夹子灯,不美观、不协调,8W球泡优质的不便宜、便宜的不优质,改造的想法由来已久,刚好优惠购同时出现20W便宜平板灯和6W美的吸顶灯,灵光闪现,于是有了下面的合体杰作,缺点是光线分布不够均匀,优点嘛,又多了一次折腾的机会。美的吸顶灯用功率插座实测6W满足长明灯需求算是物尽其用,以后尽量改掉优惠购买完不用的坏毛病。改造带来一个问题:原卫生间只有一个灯控开关,所以又买了一个2路分段开关,分段开关另发帖分解,其实这次改造还用上了快接接头,仿德国样式的,图片不发了,倒是很好用,就是不知道耐用性能怎么样,有时真怕塑料老化崩了短路。
上图

质朴之风迎面而来,中规中矩吧

构造决定了用于集成吊顶

背面

整体刚性较软,嵌进吊顶里倒也无恙

铭牌,功率20W没有实测,亮度还是有的

内容就是这些,灯条及驱动拆完就送人了

灯条自带透镜

紧凑的驱动,尼龙扎带是后加的

换个角度

驱动背面,公版的吧,比阻容强

灯罩

均光板

这张看的清楚,微橘皮,改善光线均匀度

这是吸顶灯,习惯性拍摄了包装总体(平板灯没拍包装是因为有用的技术参数貌似不多)

侧面

另一面

也是侧面,可能有人说拍包装太水了,其实这是个人习惯,就像看电影有的人就是爱看片头动画及片尾制作发行长长的名单

取出主体

浅月6W版,桌上的太空鼠标垫串镜了

整体圆润

翻过来看看,外壳做工及材质好的不是一个等级,虽然这吸顶灯更便宜

固定支架拆下来了,有点紧

一体式合格证

驱动盖板,贴了技术参数,没见色温有点意外

恒流源

卡扣很紧不好拆

好不容易分开,没拆坏哈

质感很好

灯具模组

透镜

6颗LED的尺寸忘了量,铝基板散热面积不懂也不好说,要看灯体内部通风换气频率及灯壳导热系数

晶莹剔透

灯盘构造

恒流源,印刷电路板的制作工艺挺满意,反正美的在颜值上很少让人吐槽

初次合体,比划一下开洞位置

洞,开好了,用了电磨

四角定位一下

坐稳了

霸气威武的继续开小洞

尼龙线束扣(尼龙扎带)

尼龙扎带四边固定

差不多了,涨管和螺丝也要安放在周边,以后难免用上

合体后高度增加不少

点灯

完活儿。拍了几张照片,这张比较接近真实均光效果

THE END!
本季完!

网友:
亮度没问题,就是中间亮不好看。

网友:
应该把那层透镜也去掉

网友:
本身美的也是让人失望的设计了,2个都是水兵斗水手了

网友:
那个电钻我也有一个,转速太慢,没怎么用。

网友:
那个吊顶的驱动不会就是这样裸着的吧

网友A:
你这样移花接木,意义在哪?这个亮灯的效果强迫症看了难受啊。。我建议你想办法连美的灯罩一起塞进去,这样发光应该会均匀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移花接木,意义在哪?这个亮灯的效果强迫症看了难受啊。。我建议你想办法连美的灯罩一起塞进去,这样 ...

亮度损失与均光性的妥协。整体嵌入均光效果肯定好,一开始想过,怕牺牲亮度太多,现在开看来亮度足够,增加美的原配灯罩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既然外面的大灯罩有柔光效果,就把里面的透镜去掉,没啥用

网友C:
挺好的创意啊,有空我也照着做一个........

网友D:
今天我也弄过,欧尚超市里买错成E14口欧普球泡灯,暖白标注实际是正白,退货失败后干脆烙铁烧开外壳,把里面取出来焊接到旧的欧司朗E27球泡灯外壳。

网友E:
没看明白为啥要合体。直接把板子拆了放进去不就好了

网友:
论坛神器好评!

网友F:
没有必要这样改,3根灯条用2根就降低瓦数了,这样均匀度影响不大。

网友:
放哪里啊 亮度够了就没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外面的大灯罩有柔光效果,就把里面的透镜去掉,没啥用

没去掉的原因是觉得美的的透镜比较通透,貌似亮度没啥损失,还能改善均光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的创意啊,有空我也照着做一个........

主要是优质平板灯没见到优惠购有合适的,要有就省心了。我对灯具要求不高,对光源要求要高于灯具,所以有此改造,也是给自己一个折腾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我也弄过,欧尚超市里买错成E14口欧普球泡灯,暖白标注实际是正白,退货失败后干脆烙铁烧开外壳,把里 ...

还是坛里高手多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为啥要合体。直接把板子拆了放进去不就好了

这个方案确实想过,无奈平板灯框架材质太普通,刚性柔韧性不够好(可能是不自觉的与吸顶灯的材质做了比较),还有铝基板固定,要在平板灯后盖上打孔,总担心卫生间会漏水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必要这样改,3根灯条用2根就降低瓦数了,这样均匀度影响不大。

是有这可能性,没有实测平板灯3灯条的实际功率,可如果足功率的话,2灯条就是14W,不合适做长明灯了。还有平板灯的恒流源对应的电压范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