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浦项P-1E+,2路分段开关,用于卫生间移花接木合体大法灯

楼主(2020-09-22):
距离产生美

这是一个拆解系列贴,分为灯体及分段开关2部分,本次为分段开关。
用于改造卫生间长明灯,原卫生间只有一个灯控开关,所以就买了这个2路分段开关。有人说选这个牌子会泄露年龄,只是因为以前家里用过,其实现在新的品牌也很多懒得做功课了,如果还有其他选择,老友们一定告诉我啊,控制逻辑是一开第1路,再开第2路,三开全亮,以此循环。
上图

发来完好无损,只想说包装是技术和艺术的综合体

正面,带有散热孔,用于线圈变压器

标识清楚,渐渐普及的激光刻蚀,技术就是生产力

三维观体

外观

还是外观,出线,黄色是第一路,白色是第二路,黑色是共地,红色是火线输入

镀锡好评

背面

开盖儿,好拆的卡扣

三部分组成

外壳开模还算精细

壳体构造

焊点比一般的好些。用锡、助焊剂、焊接工艺等都是影响因素,单说其一是片面的

不同角度的背面

继电器控制负载开关处堆锡

再拍一张

有时觉得焊点圆润,助焊剂功不可没

电路板正面

大个的线圈变压器

元件布局简洁,板材看着不廉价

分段开关专用IC

佛山量磁继电器

换角度

变压器参数

THE END!
本季完!

网友:
拆解和讲解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
竟然不是阻容降压的,直接是变压器,良心!

网友:
这个控制板做工还真的不错,就是变压器已经生锈了吧

网友:
太土豪了,还要搞分段开关。

网友A:
可惜的是空载发热工频变压器,不过日本那有空载不热的工频变压器,但是成本比小功率开关电源高,要是超低静态功耗跳周期调制开关电源方案更好。

网友:
不错,利用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空载发热工频变压器,不过日本那有空载不热的工频变压器,但是成本比小功率开关电源高,要是超低静 ...

我也觉得选用普通工频变压器是在倒退。优质开关电源成本比普通工频变压器还要高。空载不热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选用普通工频变压器是在倒退。优质开关电源成本比普通工频变压器还要高。空载不热是什么原理? ...

父亲那有一个德生收音机原装5伏工频电源,拆开后里面确实是变压器,不过铁芯硅钢厚度0点2毫米,装回去空载测试一个小时一点不热,可能是大品牌不轻易省料。不像零几年复读机很多为了降低成本,配不好的变压器工频电源。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用摇控来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父亲那有一个德生收音机原装5伏工频电源,拆开后里面确实是变压器,不过铁芯硅钢厚度0点2毫米,装回去空 ...

不热绝对是良心设计。工频变压器看似简单实则不简单,品质好坏涉及太多方面:绕组材质、线径、匝数;矽钢片规格材质、厚度、磁通量、紧密程度;散热条件;功率的冗余度。看见上面坛友说有低热工频变压器就搜了一下,隔壁矿坛有个帖子有意思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用摇控来开关的?

没选遥控款,只能机械开关通断控制,遥控的总是担心忘记关电源空耗电,还有失火危险

网友C:
控制器用工频变压器少见了,现在阻容天下

网友D:
还以为内在是很垃圾的,没想到相当良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器用工频变压器少见了,现在阻容天下

特意买的贵一些的,这个牌子也有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内在是很垃圾的,没想到相当良心了。

嗯,和价格也成正比

网友(2020-12-02):
这个做工也是亮瞎我的眼了,妥妥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