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模拟触摸

楼主(2020-09-22):
家里热水是按键是触摸的,就一个时间段定时,我想要早晚都定时烧一下,实现很简单,只要长按一个触摸按钮2秒就好了,手上有wifi开关,想要借个能模拟人手触摸的东西,不知道那个叫什么,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触摸开关最终还是把信号转换为高低电平,直接把WiFi开关的信号接到触摸的输出信号上

网友:
万能的X宝搜索“电热水器万能板”,你需要的功能都有!

网友A:
一般是贴个铜片,焊一根电线,对地接一个pF~nF的电容实现触摸。。。

既然你有开关,把热水器设置成一直烧水,然后控制电源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贴个铜片,焊一根电线,对地接一个pF~nF的电容实现触摸。。。

既然你有开关,把热水器设置成一直烧 ...

带断电记忆功能,不是傻瓜式的来电自己烧的那种

网友:
不清楚,哈哈哈

网友:
ESP8266/8285,STM32,都行,不用管啥触摸,直接控制加热即可

网友:
有种导电橡胶可以模拟手触,但为了个按键造个手指不划算。触摸芯片可以控制输出端,用万用表测测就能找到了。

网友:
拆开热水器控制面板,找触摸芯片,引出电平输出引线接个开关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