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铝电机

楼主(2020-09-22):
铝电机的质量差的一塌糊涂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啥要造这种东西,赤裸裸的浪费材料和人工,应该禁止生产这种垃圾产品。

网友:
绕组横截面不够,最好做成半自动洗衣机大点的样子,避免机械特性过软导致电机过热。铜线电机只是在轻载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做小体积,太小的体积会散热不良烧绕阻。

网友:
我看像铜的啊

网友:
这是白铜呀

网友:
小白 过来随便看看

网友:
太聪明了,谁发明的铝漆包线。

网友:
拆得彻底。哪坏了?

网友:
接头最容易断,断了还没法焊。

网友:
好像现在没看到过铜芯线的电机了

网友:
嗯,看着做工挺好的

网友B:
这是当下,风扇,冰箱,空调为啥日趋便宜的原因。空调、冰箱本该是铜管的,同在全是铝管取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下,风扇,冰箱,空调为啥日趋便宜的原因。空调、冰箱本该是铜管的,同在全是铝管取代了 ...

铝管算好的了(如海尔、西门子在用),基本都是用邦迪管(铁管)。好多几年就锈穿了,特别是用过又停机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当下,风扇,冰箱,空调为啥日趋便宜的原因。空调、冰箱本该是铜管的,同在全是铝管取代了 ...

你太高估了,现在大都是铁管,舍不得用铝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明白为啥要造这种东西,赤裸裸的浪费材料和人工,应该禁止生产这种垃圾产品。 ...

我觉得应该拉生产者去枪毙

网友:
电机还很新呢,可以用铜线重绕一下(我就用电度表的电压线圈重绕了电扇电机),用了铜线后可以去掉转子上的扇叶,防止塑料老化碎裂事故。

网友C:
不反对铝线电机,任何事物都有利害两面性,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铝线电机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如果在能够保证质量,保证性能的前提下
这种电机应该是前途光明的,一样可以设计出满足需求的电机
可以降低成本,节约铜材,电机更加轻巧,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这种节省绝对不等于偷工减料,如果单纯以铝假铜那么搞,是行不通的,要批判的
允许有不同声音的存在,当然有利于更加全面地看待问题,更好地做到趋利避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反对铝线电机,任何事物都有利害两面性,关键是要把握好度,
铝线电机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如果在能够保 ...

用铝线代替铜线厂家降低了成本,增加利润,到用户手中价格基本没有变化,用户变化的是耗电增加,以楼主风扇电机为例,假如增加耗电1瓦,这种铝电机在全国推广,累计的多耗电是惊人,还有电磁炉铝线盘和铜线盘对比多浪费多少电?节约铜,厂家增加利润,用户增加耗电,国家就要增加发电。。。

网友:
看着像是拆坏的,没见烧断线,只见线包上起撬坏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