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几个日置钳表3280 3288 3287

楼主(2020-09-22):
看论坛日置钳表拆的很少,再加几张正面图片

网友:
能测量直流电流不错,价格肯定得100元以上。福禄克热成像仪都挺贵的,16线矩阵都得3千元以上。

楼主:
日置钳表一个交流钳表,一个交直流钳表一个,真有效值交直流钳表,福禄克两个红外测温枪来的,不是热成像便宜货

网友A:
终于看到好做工的钳形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好做工的钳形表了

日置钳表做工确实不错,设计小巧,耐用

网友(2021-01-11):
04年的时候3288(交直流)好像是1000块,觉得太贵了那时工资才1000多一个月, 买了个3280-10(交流) 380块。之前买过一个华谊的交流钳表比这个大了好多还厚, 结果用了一段时间就坏了。3280-10用到现在,只是现在用交直流的表比较多,3280-10就用的少了。

网友(2021-12-23):
刚刚下单了一个3288,一千四百多,希望不要翻车

网友(2022-08-18):
这个跟国产的差不了太多,国货有过人之处

网友:
不知道,3287主板上的三个可调电阻VR1,VR2,VR3分别是校正什么的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普遍黑片片多一些。便宜还是啥原因?

网友(2024-01-31):
你好,请教一下,最后换档位拨盘跟电路板是怎么拆得开的?就是最后一张图怎么分解得出来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质量真的好

网友:
做工看起来就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