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浆机,电机轴承锈死了,买了个新电机换上。

楼主(2020-09-22):
豆浆机不转了,拆开检查,是电机卡死。新电机有一个接头装不上,电磨机改一下装上了。直接上图不墨迹。顺序排不对,大家凑合看。

网友A:
这种串励电机还是用在豆浆机挺多了

网友B:
应该买双滚珠轴承电机,和迷宫槽离心式密封最好,密封圈只是短期效果好,长期下容易磨损漏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励电机还是用在豆浆机挺多了

嗯,都是通用款,一搜全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买双滚珠轴承电机,和迷宫槽离心式密封最好,密封圈只是短期效果好,长期下容易磨损漏液体。 ...

这种电机都是通用的,一搜一大堆,原位安装,螺丝孔,轴长、粗细都一模一样的,其他类型的电机配不上呢。
等下次坏了再换。没办法。

楼主:
我看下哈,21.3,更便宜。拿回来一看定子的线圈都有磕碰,有两根漆包线磕扁了,只好挑起来,涂点502,没断。

网友(2021-03-05):
这是哪一年的豆浆机了??

网友:
老豆浆机,还是变压器的,有年头了,其实旧电机是能修好的,含油轴套锈死了,加点油,活动活动就退下来了,重新加油,除锈,比买新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