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个思路。关开关后,能20分钟左右渐渐熄灭的灯。

楼主(2020-09-22):
按下开关,灯要瞬间点亮,关开关,灯要能延迟15~20分钟 逐渐一点一点的变暗,直到熄灭。

网友A:
单片机可以解决…就是渐灭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要用调光灯泡(或者白炽灯)
然后单片机控制可控硅调光。。。

当然批量上万的话,也有基于灯泡的方案,内置定时和渐暗功能,断电重新上电才再次亮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可以解决…就是渐灭有点麻烦…

渐灭的话可以加个超级电容.......

网友:
空气阻尼断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
不用单片机这么长的延迟不好控制吧

网友:
雷明兔的手电可以有这个功能,蜡烛模式

网友:
淘宝买个延时开关

网友:
电容加mos,最常见的,万用表自动关机,汽车阅读灯渐灭就是用这个,最简单.

网友:
可设时间的延时定时芯片/延时芯片/触发延时IC/2s-1000h定时IC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这是我制作成功的,已投入使用,可实现脱离电源的渐暗效果: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578&extra=&page=1&mobile=2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这是我制作成功的,已投入使用,可实现脱离电源的渐暗效果:
https://www.mydigit.cn/fo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578&extra=&page=1&mobile=2

网友:
不知道怎么发链接了

网友:
白炽灯和LED灯的控制方式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节能灯的话就无法实现渐暗的效果了。

网友C:
我给我女儿做了个床头灯就是你说的那样的。。。stc15f104w定时器定时加PWM明暗过渡

网友:
我不好奇怎么做这个。我好奇用在什么地方的。晚上睡觉懒得关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1578&extra=&page=1&mobile=2

你那个电路只能实现短时渐亮渐暗,不可能实现楼主长时间延时并最后渐暗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我女儿做了个床头灯就是你说的那样的。。。stc15f104w定时器定时加PWM明暗过渡
...

有帖子吗?想仿一个玩玩…

网友:
555触发器 +继电器+加个大电容就行了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