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动复位过欠压保护器

楼主(2020-09-22):
自动复位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
过压保护比较实用,可以避免缺零线烧台式机电源,要是有台式机专用6安固态继电器版本更好。

网友A:
不知线径是多少,50A会不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线径是多少,50A会不会发烫?

多股软线,还这么短,热量都传导开了。最容易坏的是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