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2P老毛子固件 wifi测速正常 看视频卡

楼主(2020-09-22):
之前用官改 后来换老毛子还是一样 WIFI浏览网页 看头条 抖音都卡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连接5G 我的连2.4看抖音也会卡住 5G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5G 我的连2.4看抖音也会卡住 5G流畅

忘记说了 是连5G的 不知道是不是路由问题

网友B:
问题应该不在路由器身上
楼主的宽带是路由器拨号还是光猫拨号的?如果是光猫拨号的话改成路由器拨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应该不在路由器身上
楼主的宽带是路由器拨号还是光猫拨号的?如果是光猫拨号的话改成路由器拨号就行了 ...

是路由拨号的 之前是蹭网的多 后来绑定MAC后 就家里5台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路由拨号的 之前是蹭网的多 后来绑定MAC后 就家里5台手机

那不应该的呀。我也是用老毛子的,刷个手机都卡的情况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C:
看看周围信号是不是太多,有相互干扰。干扰大的话,信号再好也没用。

网友D:
数码之家这块真业余,除了一点描述什么都没有的咋判断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电容老化爆浆,老机可以换一下电容,说不定有奇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周围信号是不是太多,有相互干扰。干扰大的话,信号再好也没用。

5G除了我的 没收到其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之家这块真业余,除了一点描述什么都没有的咋判断问题?

用5G 附近也没有其他无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容老化爆浆,老机可以换一下电容,说不定有奇效

得空拆出来看看 谢谢

网友F:
1、升级新固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把路由器设置好后试试。
2、如果无效,手动固定5G信道为149,153,157,161,165任意一个试试。
3、还是没用的话,刷高恪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5G 附近也没有其他无线干扰

我有说过干扰的事么,全程只有你的文字描述和主观感觉,能不能来点客观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码之家这块真业余,除了一点描述什么都没有的咋判断问题?

全靠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说过干扰的事么,全程只有你的文字描述和主观感觉,能不能来点客观的东西??? ...

火气这么大 就是小白才这么问啊 还能怎么问 个个像你一样就不用问了

网友G:
其他手机卡不卡?如果都卡,可以换路由器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升级新固件后恢复出厂设置,再把路由器设置好后试试。
2、如果无效,手动固定5G信道为149,153,157,161,1 ...

第一步刷完做过了  下面两步回头试试 谢谢

网友:
猜到明年这个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他手机卡不卡?如果都卡,可以换路由器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3台手机都是一样  这台K2P也用了2年了吧?第一批的 不行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