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改装胜利VC890D数字万用表充电电池失败,求大师看看怎么维修

楼主(2020-09-22):
胜利VC890D万能表,以前用9v升压版用手机电池改装了,正常使用,今天突然发现原来用的电池是我moto l7 手机的电池(L7手机我比较钟情,不想费了),所以想换块其他的电池。换的途中也不知道是短路过还是接反过,换好了后,万能表竟然不能用,我以为是电池问题,把加装的升压版和电池全部拆了,用一块手机电池和4v的铅酸电池串联试了试,还是不行,具体故障如下:1.在蜂鸣档一直会响,
2.直流电压挡位等都无法测量电压(各个档位显示都正常,但是无法测量,电压测电池电压无反应,其他档位未知,应该也不能正常使用),
3.刚掰到交流电压或电流档时有显示变化,电压档位刚开始显示OL,接着变化为7.2v左右,最后才变成00.00。电流档位也是类似变化
请问坛友们这万能表是啥地方出现问题了,改装电池的时候里面的电路都没动没拆。只是动的电源线而已
如图

网友A:
主控已经坏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
好奇葩故障,芯啊。去咸鱼收个主板。

网友B:
都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没有把握不要改啥锂电池,觉得意义并不大,也就好玩!改锂电天天都有烧表的。要改的话简单的两块锂电串联就可以了。

网友:
4楼说的对,改坏一块表,够买几年的电池钱了。

网友:
主控已经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主控已经坏了,返厂维修吧

返厂维修收费不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毛病一样的,无论表笔是否短接,17脚始终输出高电平,非常肯定没救了,除非换主控。

网友:
确定电烙铁接地良好。接地不好的烙铁用来修/改带集成片的电路,有一定的损坏概率,而且很难确定是啥时候搞坏的。那种没接地的烙铁用来修开关什么的没问题,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厂维修收费不

人为原因造成损坏即使收费也是应该的

网友:
你可以把两个保护三极管拆了,看有没有效果,如果不行恐怕得找厂家换IC

网友:
看来,还是买两节1.5V电池供电的万用表靠谱。改成磷酸铁锂电池供电,一节电池加一个假电池搞定。优点是没有DC-DC变换噪音干扰,铁锂电池放电电压平稳。缺点是5号磷酸铁锂电池容量有点小(貌似都不大于600mAh),我的充电一次能连续使用约20多小时 (两节南孚电池可连续使用100小时以上,不开背光和通讯功能)。4位半表,有IR-232通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没有把握不要改啥锂电池,觉得意义并不大,也就好玩!改锂电天天都有烧表的。要改的话 ...

多谢,下次再也不敢了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看来真的坏了,还是找机会买块新的吧

网友:
买碱性9v电池可以保用7年,,在搞几个便宜的7号电池表就行。

网友(2022-10-12):
单片机版的890C,可以直接改一节锂电池啊。

网友:
两块300mA的锂电串联装维9v电池里面,用一年了稳定